大家认为这两款充电器哪款好?

楼主(2015-10-21):
本来打算买206B的,因为这家的老大308有很多人用。但无意中发现了UC0820这款充电器,看性能数据都不错。
希望各位大神能点评一下这两款充电器的优缺点,指导一下在选充电器中的迷途羔羊。

数据如下:
UC0820

输入电压范围:1129V

最大充电功率: 500W

最大放电功率:40W
最大充电电流: 20A
最大放电电流: 5A

平衡精度:<10mV

平衡电流:600mA
支持锂电(LiPo/LiIo/LiFe)节数: 18

支持NiMH/NiCd节数: 120
支持铅酸蓄电池 114(228V)
电池参数记忆设置: 20
温度传感器接口:支持
计算机连接: USB接口(可升级固件、生成充放电曲线并保持数据和图片)
重量: 0.8Kg
尺寸: 145*154*5.5cm3

-------------------------------------------------------------------------------------------

206B

输入电压范围:10 - 28.0V

充电电流范围:0.05 - 20.0A

放电电流范围:0.05 - 20.0A

最大充电功率:300W@输入电压18V

最大放电功率容量:20W

外部最大放电功率容量:500W@ 25V/20A

漏电流的平衡:<350mA电流

平衡精度:<10mV

锂电池:1-6S

镍镉/镍氢电池组数:1 - 17

铅电池数:1 - 12系列(2 - 24伏)

日志文件存储:16兆(36小时)

电池充电记忆:10

智能温度控制:是

个人电脑连接:USB接口

重量:350g

尺寸(长**高):134 * 83 * 25mm

网友A:
不支持并充的,然并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并充的,然并卵

不懂,接个并充板几块电池插一起充不可以吗?

网友:
206B还不错,那个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
绝壁是206,我用两年了。

网友:
那个应该是0720升级的可以充8S,功率也大一点,其实东西都不错,就看售后保障怎样了。

网友:
0720用了一年,很好用,推荐楼主用0820

网友B:
我觉得206、208与308、406绝对是两个世代的产品,不能以308、406牛来证明206、208好。

客观说UC0820数据上看,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网友:
在用206,觉得不错,应付6S3000以下的没问题

网友:
不要纠结了,308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并充的,然并卵

什么叫不支持并充?我也不知道充电器有并充功能的有什么门道。但是我知道容量一致,电压相差很小的电池并联就可以了并充了。很多电池组你看不到里面,但是里面就是这么并联的,实际上就是并充。任何充电器只要搞个并充版就行了,B6我都能让他实现并充,然而受充电电流的限制充电和平衡会很慢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不支持并充?我也不知道充电器有并充功能的有什么门道。但是我知道容量一致,电压相差很小的电池并 ...

并冲是每一路独立充电,串充是两头充电每一路在放电,又冲又放的,对电池损伤自然大了,最后阶段也会平衡很久
并冲板只是把N块电池并起来了,电池相互之间会自动冲放来平衡,对充电器来说还是一块电池
电池并不便宜,时间长了还是A6,BC168划算,不过还是PL6最强,他先是两端大电流串充,平衡阶段再并冲补电,不过价格就贵了,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冲是每一路独立充电,串充是两头充电每一路在放电,又冲又放的,对电池损伤自然大了,最后阶段也会平 ...

说的简单点就是308、406后面的那个duo,两路独立充电。

再简单点,可以把他想象成两个充电器做在一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并冲是每一路独立充电,串充是两头充电每一路在放电,又冲又放的,对电池损伤自然大了,最后阶段也会平 ...

你用A9或168之类充一回5200的电池试试,用了几年的PL6也没觉得他伤到哪块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206、208与308、406绝对是两个世代的产品,不能以308、406牛来证明206、208好。

客观说UC0820数据 ...

对啊,我也是看见价格才留意到它的,毕竟很便宜,性能数据都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并冲是每一路独立充电,串充是两头充电每一路在放电,又冲又放的,对电池损伤自然大了,最后阶段也会平 ...

A6,A9这类充电器确实是每路独立并充,实际就是每块单独充电,是最理想的状态,是真并充,真平衡,平衡时间短。但充电电流有限,大容量电池太慢。而B6,308DOU,PL8以及楼主说的这两个充电器原理都是一样的,都是先串充,后通过检测每一节电压,将满电电池旁路继续充其它未满电池的平衡方式,并不是你说的PL6在平衡时像A6那样每路单独充。因旁路电阻发热很大,所以平衡电流一般不好做到很大。

网友C:
楼主的第一副图的充电器我也在关注,看评价都还不错,也想买个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用A9或168之类充一回5200的电池试试,用了几年的PL6也没觉得他伤到哪块电池了。

我说的是B6伤电池,PL6那是又好又快
206我刚看了价格,估计也是并冲的,不然不会这么贵,600多的还是串充模式那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并冲是每一路独立充电,串充是两头充电每一路在放电,又冲又放的,对电池损伤自然大了,最后阶段也会平 ...

你说的这种方式根本不是正统的方式,并且不能大电流充电,也不能通过安全检查。具体的我以前说过。所谓串充才是最正统的方式,并不会边放边充损坏电池,只不过是B6的精度太差。

网友:
需要双路充电当然是308,但如果不需要双路充电,那么UC820的性价比就相当高了。

网友:
好不好要拆开看,用过icharger的充电器,感觉还可以,不是我满意的类型,但是实在没有更好的产品了。相对来说这个很不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这种方式根本不是正统的方式,并且不能大电流充电,也不能通过安全检查。具体的我以前说过。所谓串 ...

串充+并充才是最好的,PL6的方式,
只有串充的话,电压低的电池只能接受两侧电池的涓流,两侧已经提前4.2V的话,必然就要先被放电才能充过去,跟精度无关
安全检查是啥?

网友:
我也再用206b很不错,那个没用过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第一副图的充电器我也在关注,看评价都还不错,也想买个试试

看平衡电流比206B大,价格又低。我也在考虑。
你如果找到什么关于这款充电器的消息给我学习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A6,A9这类充电器确实是每路独立并充,实际就是每块单独充电,是最理想的状态,是真并充。但充电电流有限 ...

主要原因在于平衡头,xh端子标准耐流3A,所有充电电流超过3A的并充充电器都不可能通过安全认证,因为它根本就是不合格品。平衡电流也没必要做大,如果需要大的平衡电流表示电池组严重不平衡,早该换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充+并充才是最好的,PL6的方式
安全检查是啥?

比如CCC之类的安全认证,简单地说这些充电器都是不合格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B6伤电池,PL6那是又好又快
206我刚看了价格,估计也是并冲的,不然不会这么贵,600多的还是 ...

只要是有两个粗线接电池电源线又需要用平衡口的都是串充的方案,锂电充电方案就那么几种。PL6,pl8,308等等都是和B6一样的方案,主要的区别是AD转换对电压检测和控制的精度,充电管理芯片的选择,以及大电流充电的能力上的区别。成本在硬件上的区别而已,并不在方案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平衡电流比206B大,价格又低。我也在考虑。
你如果找到什么关于这款充电器的消息给我学习一下

我也只是在看大家的评论,不过也不贵,有做小白鼠的冲动。周围都用308的。我在家都用A6冲电池,只是想买个外场大电流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原因在于平衡头,xh端子标准耐流3A,所有充电电流超过3A的并充充电器都不可能通过安全认证,因为它根 ...

同意你的补充,说的对。

网友:
两款都没用过。。我只是用A6的。。选择A6就是看他单独电路电流,平衡快!我觉得很多块一起冲不如单块冲快,冲的好。当然去外场的话我是选择308DUO,双路就是一次充两块而且都是单独的,相当于带两个充电器。虽然充电方式跟B6一样。但是电器的精度完全不一样的。。还有下面一个充电器就是大B6。如果你有超级大的容量电池。那么高电流绝对是胜出的。再说回来一般我门也就飞飞480.56百的。这些电池大多是3500上下。308也够够充。。如果我说的不对。就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充+并充才是最好的,PL6的方式,
只有串充的话,电压低的电池只能接受两侧电池的涓流,两侧已经提前 ...

串充并且有独立并充电路的话电路过于复杂了,你会看到每一路都有类似开关电源一样的电路,这成本高了去了,不知道你拆开看过PL6没?确定他里面有类似A6那样的电路?要真是这样那自然是极好的。反正一般的厂商是不会选择你说的这个方案的,成本太高,太复杂,故障率也就高,利润也小的多。电子产品都是能省一分是一分的扣出来的利润,所以我怀疑你说的PL6的方案,不相信厂家会这么厚道。因为这个方案与B6那样的方案比,在同样的功率和同等级器件选择时,并没有将平衡效果和充电时间提升多少。显然不合算

网友B:
看到楼上说并充好,串充损电池的说法,我提下我的看法:

1、理想状态下,类似A6/9的并充是很好的。但是,a)航模动力电池的平衡线能承受的电流较小,所以不能大电流充电(或许能,但不安全)。b)成本高昂,同样充电功率的充电器,并充的成本要大于串充,S数越大,相差越大。结合a,造成在售的并充类平衡冲最大只有8A左右的电流。c)如果需要支持不同的电池类型,那么成本增加也将翻倍。所以,并充用在航模动力电池上,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美好。

2、楼上认为串充损电池,是被类B6的平衡方式给误导了,建议百度下基尔霍夫定律。只要旁路放电电流小于主输出电流,那么对于电芯是不存在反复充放电问题的。

3、当然,串充的平衡也分能量损耗式与能量转移式,B6属于前者,市面上的高端平衡充,我相信应该有一部分是使用的能量转移式,能量转移式可以做到很大的平衡电流,但是,出于平衡精度及安全问题(同1、a)厂商一般不会去做。

4、并充电路看上去简单,只是单路充电器的简单叠加,对小功率、低串联数的应用场景是较好的选择,但是随着充电功率、充电电流、充电路数的增加,价格成倍增加。

5、串充类平衡充=一个主buck-boost电路+一个平衡电路,主buck-boost电路需要输出较大功率,成本较高,充电功率、充电电流的提升只需要更换相应的器件即可,充电路数的增加也只需要增加平衡电路数。

6、串充类平衡充中充电控制软件是十分重要的,合理的控制主buck-boost电路与平衡电路的配合,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以上,欢迎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楼上说并充好,串充损电池的说法,我提下我的看法:

1、理想状态下,类似A6/9的并充是很好的。但是 ...

所以说a6 a9是冲3s 3500以下电池里想选择。pl6 pl8 308 406 这些是6s 3500以上电池里想选择。

网友:
看你给啥电池用了 a6 a9 bc168都是不错的充电器 重点是并充

网友:
都差不多吧,从价格选,都是不错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接个并充板几块电池插一起充不可以吗?

楼主的选择和我一样  现在用a6充6s1400毫安的电  只能5安充也快  再大的话平衡线太烫不敢用   但充电包就头痛了  只能4安充  要5    6小时充满  太折磨人了   也想换充电器  也看中这两款  不知怎选

网友:
有0820但是没206.
0820性价比不错。但是是个人出的,品质控制不行。好多买过的都有过返厂。

楼主:
谢谢大家,看完秒懂了很多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楼上说并充好,串充损电池的说法,我提下我的看法:

1、理想状态下,类似A6/9的并充是很好的。但是 ...

非常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206嘛?看上去设计不错的样子。

3B6搞成铝合金cnc,就高大上了。网上的4B6……

网友:
同样纠结这两款…

网友:
一直用的是0720,非常好用,周围的朋友很多都没买PL6,买的是新的0820,价格好,充电速度也很快。

网友:
我也在用0820,暂时还没感觉有什么不好,20A的最大充电电流没试过,因为我最大就5000mah电池,因此最大也就3c充电,再大怕伤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不支持并充?我也不知道充电器有并充功能的有什么门道。但是我知道容量一致,电压相差很小的电池并 ...

容量不一致的也能并充,并充随便充

网友:
820还没充 和朋友一起买了3个 都说不错。售后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冲是每一路独立充电,串充是两头充电每一路在放电,又冲又放的,对电池损伤自然大了,最后阶段也会平 ...

就是说PL6是串并结合?并充除了平衡快一点也没其它优点了吧,并不能完全作为选购准则

网友G:
引用 网友C:
A6,A9这类充电器确实是每路独立并充,实际就是每块单独充电,是最理想的状态,是真并充,真平衡,平衡时 ...

我看PL6平衡电流貌似最大有2A?   旁路电阻消耗功率2*4.2=8.4瓦,要很大的电阻才吃得消,这说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看PL6平衡电流貌似最大有2A?   旁路电阻消耗功率2*4.2=8.4瓦,要很大的电阻才吃得消,这说不通。

...

所以容易烧呗

网友H:
学习好多知识,B6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0820足够70%以上的人用。

网友:
不懂。。进来看看。。。

网友I:
不玩600级以上的大电直,0820足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玩600级以上的大电直,0820足够用了!

赞同本人最大550机子,0820绝对够用,性价比一流,就是外观有点土所以各取所需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冲是每一路独立充电,串充是两头充电每一路在放电,又冲又放的,对电池损伤自然大了,最后阶段也会平 ...

听了你的解释,我呵呵了,你确定?

网友:
从0720到0820,一直感觉这个充电器还是不错的。

网友J:
充电器看6点
1、充电电流
2、精度
3、放电电流
4、平衡电流
5、售后
6、几S
0820各方面都还可以的,可能会认为个体户出品售后没保证,不过我用下来没问题,有朋友返厂过,修好用用也没问题了,就算大厂出品也会要返厂的,这是概率问题。
还有就是放电电流比206小,不过这个放电电流没什么用,仅在外场电池没用完情况下回家放下电。其实我是买2个12V/24V灯泡放电的,平衡头接一个BB叫,放电到3.8V后,电压回到3.83左右,直接存放了,就算放电每片电压最后不是很平衡也无所谓,3.8-3.85存放都可以,下次充电还是都充到4.2,放电精度没必要很高。
兄自行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充电器看6点
1、充电电流
2、精度

对,性价比高,买个试试。不过现在820plus版本的都没货,不知道用起来差别怎么样

网友:
0820支持29V电压输入,没有用完的电池可以直接通过充电器给电包充电。所以这个充电器很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我看PL6平衡电流貌似最大有2A?   旁路电阻消耗功率2*4.2=8.4瓦,要很大的电阻才吃得消,这说不通。

...

是否存在这种可能:主回路和旁路各有一个电子开头,主回路开关通时,旁路开头断开,主回路断开时旁路接通,控制这两个开关的导通与断开时间就可以控制充电量的多少。如果是这样,理论上没有额外的功率消耗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是否存在这种可能:主回路和旁路各有一个电子开头,主回路开关通时,旁路开头断开,主回路断开时旁路接通 ...

想多啦,只要旁路开关打开,必然消耗能量,这部分能量要么用电阻耗散掉,要么设法回收,前者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如果按照你设的时序去平衡,那就成了大家所诟病的、会对电芯反复充放电的、会损电池的山寨B6了。

必须同时打开主回路和旁路开关才能避免反复充放电,如下图,取旁路电路20欧,主干路恒流210ma,理想情况下电芯被钳在4.2V不走电流:

如果只开旁路开关就成倒吸电流放电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想多啦,只要旁路开关打开,必然消耗能量,这部分能量要么用电阻耗散掉,要么设法回收,前者是最简单有效 ...

我又胡思乱想了一下:旁路开关接通时,主路开关(假定图中表头是主路开关)就断开了,电池两端有一端断开主回路,不会放电的。全部电流去充其它电芯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我又胡思乱想了一下:旁路开关接通时,主路开关(假定图中表头是主路开关)就断开了,电池两端有一端断开 ...

把电芯拆开也许可以,哈哈!图右半部分属于电池自身结构,无法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电芯拆开也许可以,哈哈!图右半部分属于电池自身结构,无法断开。

是啊,还得拆电芯,落空了,脑子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