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防止炸鸡的几点建议

楼主(2015-10-21):
1、请尽量不要在狭小的室内空间,或障碍物附近飞行,因为飞机动力强劲,遥控器操纵反应灵敏,视觉定位不是100%可靠,所以新手非常容易操控不当撞墙,而在危机时刻更是容易因为紧张不知所措。导致机毁人伤的结果。

2、尽量不要在大风天气飞行,大风天气会吹跑飞机,当你通过手动进行修正时,你推摇杆的幅度很有可能并不足以修正飞机的姿态与方向,这时非常容易造成飞机不受控制的假象并造成混乱,导致不知所措,所以在操作技术没有达到极致之前尽量不要在大风天气飞行,如果必须要飞,请保证飞机在安全的高度,以及开阔的区域。

3、改变起飞地点之后请重新校准指南针,并且起飞后通过常规的动作以及观察悬停状态检查飞机飞行是否正常。

4、任何时候不要关闭遥控器,如果飞机失控,首先查看图传是否正常,然后检查遥控器信号是否正常,并且立刻上升到安全高度,再查看飞机状态。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失去图传并不代表失去控制。因为图传对信号的要求更高,即使没有图传,如果遥控器依然与飞机进行正常的连接,那么你不做任何操作,飞机仍然会保持悬停状态,这时不要轻易改变飞机位置,搞清楚状况再谨慎处理。

5、如果飞机失控乱飞可能是由于gps或者指南针受到干扰,请尝试切换到姿态模式(a挡),并尝试将飞机上升至安全高度,或直接将落到地面。

6、谨慎飞行,安全第一,无人机再小也是飞机,高速转动的螺旋桨,以及沉重的机体都可能对他人或自己造成伤害,游刃有余的飞行须建立在大量的飞行经验之上,新手飞行需要加倍小心。

以上是个人的一点建议,欢迎老鸟指点修正。

网友:
感谢分享,已经分析到位了

网友:
补一下就是不要麻痹大意,就是老鸟也要时刻保持警觉,1,外场的人群变动会多少分散注意力,增加航行障碍;2,认定一切在握就随意边飞一边边抽烟、聊天,很危险;3,注意飞场风向,风力等变化,旁边的树木的动势是较好标识;4,视觉疲劳要警觉,因人而异,飞久了视力疲劳,反应变慢,危情随之出现

网友:
说的很到位,支持楼主!

网友:
学习了,刚刚摔了飞机,之前看了一些经验分享,但是现在看到了真是深有体会

网友:
非常感谢,希望多看到这样的帖子,对新手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