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植保机 飞控问题。

楼主(2015-10-21):
看到不少用零度飞控的,也有不少用零度飞控的。那么植保大家有用自主航线的么?定高稳定不?求教了。谢谢。

网友A:
自主航线,基本无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主航线,基本无望

为什么这么说呢?难道用姿态手控操作,这样洒不了多少地人就疲劳了很容易炸鸡的哦!

网友:
自主航线现在好像只有极飞做到实际效果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有待开发

网友B:
哪位大神知道极飞的自主航线是什么原理?GPS吗?

网友:
目前,所有的自主航线飞行都是依靠GPS来实现的,但由于GPS的精度不高,而且容易干扰,所以使用这些消费级的飞控很难真正实现自主航线飞行,别说自主航线飞行了,使用RTL模式也经常导致飞机飞丢;
植保机使用自主航线飞行,确实能够减轻飞手的负担,而且飞机匀速飞行,提高效率,有利于均匀喷洒农药,还能提高续航(没有急加速减速),但需要使用带有RTK差分GPS定位的工业级飞控才能实现,飞控价格一般上万,成本太高;
至于定高嘛,大家都知道的,现在普遍存在掉高问题,需要改进硬件和软件算法来解决,目前我们正在开发专门用于植保无人机的飞控,楼主如果感兴趣,可以加我QQ讨论,谢谢!QQ:770867533

网友:
楼上确实是位高手,赞一下,我们军用无人机上用的才是差分GPS

网友(2015-12-25):
几十年后的今天会完善

网友:
南方丘陵地带,地块不规则,偶尔还有大树,电线杆,自主航线炸得你不要不要的。

网友C(2016-03-08):
目前植保无人机已经普遍用上差分GPS了,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age=8#pid17721916
大家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

网友:
DJI的可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植保无人机已经普遍用上差分GPS了,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7554&page=8 ...

DJI 可以用查分?

网友(2016-04-19):
零度、大疆的专业级飞控配合地面站都能实现自主航线功能,但是在多轴实现精确壁障功能之后,自主航线在无障碍的地块才能实现,现实中农田中有很多都是电线,线杆,树木密布,如果让它自主飞,后果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位大神知道极飞的自主航线是什么原理?GPS吗?

手持地面站扫描地块,还是要手动画航线

网友(2016-05-20):
欢迎咨询Q1121373601,我们做差分GPS的厂家,供应无人机天线,板卡,UVA RTK模块。实现分米级和厘米级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