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Deviation - DEVO10【固定下載】3

楼主(2015-10-21):
第一次使用時應該先校正搖桿,跟模擬器的校正方法很像,搖桿先置中,然後再反覆移動到極限,記得 DEVO10 多出來的兩顆旋鈕也要調喔。
校正完會連同基本設定資料放在發射機根目錄的 tx.ini 裡,下次更新 filesystem 時記得不要覆蓋掉了。
Monitor 裡面可以監看輸出頻道和輸入頻道的數值,有了頻道名稱和實際數值可以看得非常準確,將來混控器設好後可以先來看看混合效果是否符合預期。
USB 可以和電腦連接,把發射機當成一個隨身碟來用,包括模型資料都放在裡面。
※ 其實先按住 ENT 再開電源就能直接進 USB 模式!
模型設定選單
首先到 2.Model 裡面選模型,模型可以載入(Load...)、複製到(Copy To)、預設模板(Template)、重置(Reset)
模型模式(Type)有直升機(Heli)、飛機(Plane)
發射功率(Tx Power) 可以選 150mW、100mW、30mW、10mW、3mW、1mW、300uW、100uW,不過10mW以下耗電都差不多。
往下移動還有第二頁(注意看右邊拉桿位置)
每個模型都可以選擇編碼方式,目前支援 DEVO、WK2801、WK2601、WK2401、DSM2、J6Pro、Flysky、PPM
Re-Init 可以強制重新對頻,有設固定 ID 則會顯示 Bind。
頻道數(# Channels)依照接收機來設定,V120接收雖然只有六動,但 CH5 Gear 未用,因此要用到 CH6 和 CH7,這裡至少要設7才行。
模型名稱(Model Name)可以輸入20個英數字元,不過太長不好顯示(實際寬度會受英文字母寬度影響),以我的 V120 來說在首頁畫面只能顯示14個字元。
固定ID(Fix ID)用於對頻編碼,WK 系列及 V120 舊版都無法自設ID,刪除(Del) 編碼後會顯示無編碼(None),相當於自動編碼的意思。
計時器(Timer)有兩個,同時顯示在首頁裡。
我將計時器1設成正數的碼表,頻道選CH3(油門實際輸出頻道)
定時器2設成倒數計時器,考慮我的電池與耗電,我設4:45,時間到之前蜂鳴器會提前逼逼叫,和JR一樣的功能。
微調(Trim)可以指定各頻道由哪個硬體調整按鈕調整,以及調整步階(Step)大小。
最後是最複雜的重頭戲,混控器(Mixer),因為貼圖超過20個不能再貼,下回繼續....

网友A(2015-12-15):
刷机后蜂鸣声变小了哎。最大声音也不大。怎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