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四轴起飞自旋怎么破?

楼主(2015-10-21):
miniAPM,F450机架,2212电机,9545自紧浆,银燕20A电调。起飞就开始像飞碟一样慢慢的转,要说明的是浆没装反,电机也都是水平的,力臂也是在同一平面。加速度计和磁罗盘已经校准了。很奇怪的是我用手抓着起飞的时候,转动航向时尽然没有任何阻力,我记得以前装的在转动时应该有很大阻力才能转动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

飞机出问题的兄弟看到这个帖子时肯定要问是什么问题,我最后发现是飞控MPU6050陀螺仪坏了,换了一个6050之后完全正常

网友A:
确定断开了丁JP1、使用外置罗盘了吗?你的miniAPM有内置罗盘吗?内置的听说干扰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断开了丁JP1、使用外置罗盘了吗?你的miniAPM有内置罗盘吗?内置的听说干扰严重

断开了,使用的是外置罗盘

网友:
飞机有很重吗?
如果校正很有自信, 再检查下电调行程吧, 不成就叫出LOG查看看.

网友B:
那GPS模块的方向與机机的方向一致吗?有夾角的话都會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GPS模块的方向與机机的方向一致吗?有夾角的话都會自旋

是一致的,但是我没设地磁偏角,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呢,但是我很奇怪的是手抓起飞时转动飞机竟然没有阻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一致的,但是我没设地磁偏角,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呢,但是我很奇怪的是手抓起飞时转动飞机竟然没有阻 ...

类似情况碰到过
跟磁偏角没啥关系的,建议先查机架类型和桨的安装
之后最好重新刷固件再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情况碰到过
跟磁偏角没啥关系的,建议先查机架类型和桨的安装
之后最好重新刷固件再校准

我重新刷固件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情况碰到过
跟磁偏角没啥关系的,建议先查机架类型和桨的安装
之后最好重新刷固件再校准

冲刷固件还是不行,刷了车的固件然后刷回四轴,检查了浆的安装方向,又检查了机架类型,都是正确的,可是还是会自旋,手抓着起飞转动飞机还是没有任何阻力,飞控锁不住航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冲刷固件还是不行,刷了车的固件然后刷回四轴,检查了浆的安装方向,又检查了机架类型,都是正确的,可是 ...

请仔细排查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仔细排查细节

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排查清单,我确实找不出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排查清单,我确实找不出问题了

这个清单不好列
起飞自选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因为固件没刷好,另一次是3轴刷了x的模式,其实也是固件问题
如果确定不是安装的问题,那么只能从飞控里面找

网友D:
去看看PID里相关参数对头不
还有看MP里旋转飞机时角度会变不

网友A:
还有一个可能,你的miniAPM所有插头的针脚定义与公板不同,全部按腳位输出输入定义再检查一次,不能尽信附送的插头没接错缐!重点检查电调输出及罗盘接线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看看PID里相关参数对头不
还有看MP里旋转飞机时角度会变不

旋转机头航向会变,拔掉外置罗盘会显示罗盘不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可能,你的miniAPM所有插头的针脚定义与公板不同,全部按腳位输出输入定义再检查一次,不能尽信附 ...

外壳上面的印刷确实有错,特别是电调输出和遥控输入,1-8刚好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清单不好列
起飞自选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因为固件没刷好,另一次是3轴刷了x的模式,其实也是固件问题 ...

改刷了3.2.1也还是不行,又准备刷回3.1.5

网友E:
问题解决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解决没?

没解决,还是老样子

网友C:
能想到的就那么多,还有啥细节就没法想到了
有魔友把其中电调更换位置有解决问题的,不妨试试,但我个人觉得问题不在这

网友:
别说什么没问题好不?自旋决定出了乱子,电调没准,+ x模式错选,通道插乱,通道电机转向错误,在自稳定高模式 罗盘gps可以忽略,小白必然的错误
见议从头开始,详细连接各电调电机,保你爽飞

网友:
遙控通道的中位对吗?會否航向不居中,, 自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想到的就那么多,还有啥细节就没法想到了
有魔友把其中电调更换位置有解决问题的,不妨试试,但我个人觉 ...

昨天重新刷了3.1.4的固件,手抓起飞旋转飞机能感到阻力了,现在刷了3.1.2的固件,还没试飞,不知道能不能正常了。改天试飞一下看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