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盈新海王Seaking Pro 160A入手初印象 ◆

楼主(2015-10-21):
好盈新海王Seaking Pro 160A
入手初印象
HobbyWing Seaking Pro160A ESC REVIEW
作者:Himalaya
(有点长)
作为一代经典,海王Seaking180A过手无数。从2008年到现在七八年间,俺已经记不得用过多少180A了,想来四五十套总是有的。这台早年间脱胎于EZRUN150A车用电调的老家伙屡屡展示了它拔群的可靠性(注:当然,没有任何产品100%可靠,一定有兄弟遇到过失效、烧毁、甚至起火,俺深表同情,咱不抬杠,ok?。。。。鉴于论坛吐槽成风,特此托付)。我当年的第一条船就是用的Seaking180A。Delta Force Cyber Storm:

(本自然段关键词: 干!)
曾经干到水冷沸腾船舱变身桑拿间,幸存;曾经干爆了8S A123电池当场炸罐爆浆,幸存;曾经干爆了FSD马达(照片中下面紫色那货)转子磁体崩开堵转,幸存;曾经干断过五六条软轴(从早期方头插接式的到后来的美制Hughey 3/16”一体轴),幸存;曾经桨被塑料袋/渔网缠住拖行,幸存。。。。。。人生的第一条船就是用来摧残的,这条船就这么磕磕绊绊地跑了四年多,船壳都已经老化发软没法用了。然后把电子设备拆出来,壳子扔掉,这台老Seaking海王180A依然完好如初,投入下一条船继续出力。

老海王180A曾经用在我的HPR115里面跑到151km/h;曾经完成1.6秒破百的加速能力(秒杀各种超级跑车^_^);在冲击更高速度的试验过程中曾经无数次起飞再拍击水面,甚至撞到浪头起飞后空中转体好几千度再重重拍击水面而安然无恙;

扩展阅读:
◆ HPR115作业——制作过程分享 ◆ 198#楼跑151.1km/h
加速测试:1.6秒破百!2.2秒破120!当然是公里

甚至!甚至我曾经BT地把两个Seaking180A并联起来做成“海王360A DUO”,推动70mm铜桨跑一条油改电的一米四多的大号Mono(请勿轻易效仿)。

老Seaking海王180A推出之后的这7年里基本没有变化,直到停产之前,PCB上仍然胎记一般地保留着8年前脱胎于车模电调的痕迹——电源开关焊点、有感电机霍尔传感器插座焊点——船模电调处境尴尬,7年过去甚至都没有为它单独出一版PCB。。。。然后,仿佛突然之间,就像所有经典的电子产品也无可避免的一样,它停产了,终究逃不过这一天。取而代之的小弟虽然名字仍然叫Seaking海王,但名字里多了一个“Pro”,标称规格缩减到160A。

啰嗦了半天,终于轮到主角出场了,DUANG! DUANG! :Seaking Pro 160A。
没办法,实在太爱老180A。。。。

新的Seaking Pro-160A,没有半点前代产品的痕迹。

正文刚刚开始。。。。。。

拿到它不由得眼前一亮,不得不承认,真漂亮!全身无一颗螺钉,无一张贴纸,没一点累赘,整体感强烈。作为手欠一族拆解成瘾症患者的我竟然找不到可以下家伙的地方——它分明就是整个一疙瘩,塑料嵌合金属不分彼此的一整坨。

就是这货,号称老180A的兄弟,有人信吗?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没看出来。

彻彻底底的重新设计,前代产品踪影全无:
* 抛弃类似车模电调的上出线设计,而改为扁平化的两端侧出线,整体结构布局更像是飞机电调。
* 抛弃来自车模电调的塑料盒+硅胶密封圈的结构,变成一体注塑。
* 抛弃了大型散热器,改成小铝片。
* 抛弃了22出的长水冷管路,而变成一根简单的直肠子。
* 信号线多了一根黄色的“TURBO线,插在接收机CH3上,增加了远程一键调进角功能。
* 10AWG硅胶线瘦身为12AWG.
* 滤波电容仍然是万年不变的 Rubycon ZLH,但瘦了身,35V1000μFx3 à 35V680μFx3
* 整体大幅度瘦身,薄薄的如扁片状。

上图!
标贴纸也省了,代之以本体直接丝印。

厂牌直接做到注塑模具上了,这是再也不打算给别家做ODM贴牌了的节奏吗?

水冷板侧边水嘴

直挺挺的一根水冷管路。

水冷是一根直肠子,可以一眼看穿。

轻易放在掌心,够小巧。

楼主:
还没有我的一根手指粗,真薄啊。

当年装HPR115的时候,曾经设想过下图这样的布局,终因180A体积太过硕大(尤其高度)而放弃。如果那时候有160A的话一切就会迎刃而解,电调直接放电机旁边的船舱侧壁上完事。如此一来不但电路和水冷管路都可以做到最短最优,而且整个船舱中央板可以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必然心情百倍。

12AWG线 + 4mm香蕉插座!跑160A电流?这是要闹哪样。

插个话,高速船模跟车模或飞机完全不同!俺用老Seaking180A6S曾经用6mm镀金香蕉插都跑到焊点融锡。。。。。。(请勿怀疑焊接技术)。。。。。。
细细的12AWG线 + 小巧雅致的4mm蕉插,够“Pro”吗?这是为了减重吗? 反观同厂的Platinum HV160A,飞机用,对重量的敏感程度远甚于船,反而上了10AWG粗线。而持续大电流的、封闭环境散热不良的、对重量相对不甚敏感的船用场合反而用更细的线,俺思忖前后,未能参透其中奥妙。
一体注塑!抱歉,本文拆解部分缺席。

一体注塑!什么节奏?免维修,售后直接换新?

这是Pro 160A的又一重大升级。用过老海王180A的都知道,到手第一件事,不是焊接插头,不是油门校准,而是自己动手涂抹硅胶做密封!壳体四周接缝、PCB上下两面边缘、包括散热器顶部的四颗螺钉都必须一一照顾到,否则一旦船舱进水,电调分分钟冒烟给你看。
现在Pro 160A一体注塑了,而且注塑材料并非坚硬的PC料,而是一种韧性材料,TPEPVC?整体注塑了,防水能力应当不成问题。但带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售后维修怎么办?貌似只有直接换新一条路了。
信号输入线多出来一个插头

传说中的“TURBO线”!借用了汽车领域的概念,但是跑起来后汽车的TURBO是随时介入工作的,无损的,甚至是提高效率的。而这根线则不同,它插到CH3可以一键瞬间调高进角,用高发热低效率换取短时大功率。这更像是改装车的 NITRO注入,专门在大直道处玩命超车用。。。。^_^

电容仍然是万年不变的Rubycon ZLH,容量是前代的2/3
扩展阅读:
Seaking180A增加并联电容大法:
显然,这一大法不再适用于新款Pro 160A

下面适度吹毛求疵一下
  电容带伤,一体注塑的夹具造成。

  三个电容都有伤。

刀刀催电容,无一幸免。

当然,只是吹毛求疵,这点伤对电容的性能和安全性应该没什么实质影响。只影响处女座强迫症患者的心情。

带线的重量只有133g,比前代产品轻巧太多。

楼主:
小结
船模爱好者在模型圈当中是一个小众群体,不论玩家数量还是产品销售规模都远比不上车模或飞机的一个零头,在无人机如日中天的当下更显另类。船模是如此的边缘化,以至于船模专用电调的也因此备受冷落。所有主流电调大厂的船模电调基本都是用飞机电调稍加改动(加水冷/改程序)而来的衍生品。印象中,只有好盈,只有他家是用车用电调(而非飞机)改成船用的海王系列,取得了巨大成功。我在海外的论坛看到,海王Seaking180A(及其贴牌品)几乎就是700mm~1200mm船模的标准配置。

现在它停产了,续写传奇的会是谁?是SeakingPro 160A吗?或者是新的180A-V3

好盈的策略看起来颇为明朗:把老海王180A停产,新的海王V3统一了从30A180A的家族脸谱,拉低海王系列的档次,以给“Pro”让路。

从种种迹象来看,新的海王SeakingPro 160A撇清了与车模的渊源关系,而改为从飞机电调Platinum系列衍生而来。就其渊源而言,与其叫Seaking-Pro,不如说Platinum-MarineEdition更贴切。这一改变完完全全颠覆了Seaking系列的过去,带来很多新的、老款180A没有的玩意,比如:

优势:
*)新加入多一条控制线,多一个控制量,由CH3控制的“TURBO”功能,遥控一键调进角。
*)新的强力BEC,输出电压可编程,覆盖时下流行的高压舵机7.2V供电。
*)极薄的外形,很容易塞进Catamaran Out Rigger之类舱内狭窄的船体。
*)兼容新款多功能LCD编程盒。(老款海王只能用原始的LED数码管编程盒)
*)固件可升级。
*)强调重量控制,比前代产品大幅度减重。
另外,新的SeakingPro 160A 的一体注塑工艺也带来防水性能的突破,再也不用像之前用180A那样,拿到手第一件事是用硅胶沿所有缝隙涂抹一遍。。。。好盈官方广告也是史无前例的承诺甚至鼓励用家可以把它浸泡在水里使用。。。。。。

遗憾:
*)千呼万唤、万众期待的数据记录 data logger 功能仍然缺席!即使名字加上了Pro字样。。。
*12AWG线在超过100A持续大负荷(在船模很普通哦)时的发热可观。且,没可能像老款180A那样自行更换。
*)世事难两全。相较于老款180A,由MOSFET到冷却水流的路径变长,截面变小。这是得到扁平外形的一个代价。老款180A的大型散热器即使在冷却水路堵塞循环不畅的情况下依靠辐射散热仍然能坚持一阵子。

玩船玩到后来,就是玩姿态,玩气势,俺已经全面玩大船了。所以俺更期待的,是SeakingPro HV160A(或HV200A)。记得一定要上 data logger 哦,保持期待!

网友:
这家伙一发贴就那么霸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结 船模爱好者在模型圈当中是一个小众群体,不论玩家数量还是产品销售规模都远比不上车模或飞机的一个零 ...

蝎尾兄发帖必须顶!请问这电调打算用在那条丧心病狂的船上呢?

网友:
这么壮观的文章,一定要顶顶!看完了,惊讶!佩服!

网友:
好赢专门为MONO2设计的竞赛电调。
从MONO2的安装结构和电池的使用上考虑的话,12号线足够了。
期待MONO1的产品。

网友:
ETTI也是这种水冷

网友:
可否求楼主QQ,加个好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结 船模爱好者在模型圈当中是一个小众群体,不论玩家数量还是产品销售规模都远比不上车模或飞机的一个零 ...

想必你已经迫不及待的试了试第三通道实现那个短暂的进角调整了吧。。。介绍一下这个功能。。感觉好像不错。

网友A:
不鸣则已,顶。
跑CAT等持续大电流的,坚决不用12号线的产品,亲自见证了3只120A v3起火,其中的一只还把船盖给炸上天了,掉下来后入水中,至今未找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鸣则已,顶。
跑CAT等持续大电流的,坚决不用12号线的产品,亲自见证了3只120A v3起火,其中的一只还把 ...

用新海王120A跑大CAT?

网友:
约90cm的双发3674,85cm的木虾、115国产版试机都遇到,电池10号线,电调12号线,跑完电池线还能手摸、温温的,电调线就烫的受不了了。
烧掉和炸掉的检查尸体时5根线中最少有2根的焊锡是熔掉了的。
仔细看看就知道了,专用水能电调用这样的散热片很古怪,居然不是平板式的,难道在密闭的空间中还能依靠空气散热。
一根直通水冷管高高在上,和穿过铝片的水冷管比,传热制冷效率差一大节,和很多模友自己进行车用电调水能改造的结构差不多。
这12号线是最。。。最。。。最。。。不爽的

这款

网友:
喜马拉雅大神的帖子读起来总是有味道让人忍俊不禁流连忘返

网友:
专家级别!

网友:
高山兄应趁机买条新船来装一下,我们又可以过眼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