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上的微调和辅助微调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10-21):
我先说一下我发现的:
遥控器:华科尔d10
飞机:飞翼(只需要两个舵机,使用三角翼混控)
如果你使用微调,不管是用升降的微调还是副翼的微调,都是同时影响两个舵机。但你使用辅助微调的话,能单独调左舵机或者右舵机。

网友A:
微调会影响舵机左右行程  辅助微调不会

网友:
辅助微调在哪里,我怎么没找到

网友:
我用的JR控,也有辅助微调,菜单里找,厂家指出这个辅助微调仍然会影响舵机行程。这个微调等于说你调了它之后,并不影响物理微调扭和位置指示,辅助微调后物理微调仍然可以回到中立位。

楼主:
说说我的新发现
一般遥控器是这样的:
微调指的是“摇杆”的微调,相当于你略微打杆。
辅助微调指的是“输出通道”的微调,相当于直接调整相应通道的数值。
那么如果一个摇杆只对应一个通道,且没有比例和曲线,那么这两个微调没有区别。如果有混控就大不一样了,你调整一个杆的微调可能会同时影响多个舵机,但你调整一个通道的微调只会影响接在这个通道上的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调会影响舵机左右行程  辅助微调不会

错,你观察一下通道监控器便知道,都会影响舵机中立点的。

网友:
微调针对的是功能,比如升降微调,如果是单舵机,影响的就是升降舵机,如果是飞翼,影响的就是两个舵机.

副微调影响的只是直接接在该通道上的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错,你观察一下通道监控器便知道,都会影响舵机中立点的。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错,你观察一下通道监控器便知道,都会影响舵机中立点的。

我所说的行程是指摇杆左右对应的行程 比如原来副翼舵机左右打摇杆到底舵机都转60度 如果微调像右调节 那么打副翼左边到底舵机转不到60度 而打副翼右边到底会超过60度   而用辅助微调则不会影响  辅助微调调节的是舵机的中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所说的行程是指摇杆左右对应的行程 比如原来副翼舵机左右打摇杆到底舵机都转60度 如果微调像右调节 那 ...

你观察通道监视器了吗?你观察一下就知道“辅助微调”会影响你所说的“行程”的,试一下就知道了。在没有混控的情况下,微调改变的也是舵机中立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观察通道监视器了吗?你观察一下就知道“辅助微调”会影响你所说的“行程”的,试一下就知道了。在没有 ...

懒得跟你说那么多 自己拿个舵机试试就知道了  看通道监视器并没有用 得看舵机实际转过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