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UNA9plus接保姆后能打开并充模式吗?

楼主(2015-10-21):
各位模友,大家好!请教下UNA9plus接保姆后能打开并充模式吗?现在用着好像保姆只能充完后一个接一个的充,不能同时充,能不能设置了同时充啊?谢了!

楼主:
感谢回复!仔细研究说明书还是没有找到并充模式,试过调“C”显示CC=,“D”会闪烁,按“+”/“-”按钮修改1至9。始终没有并充模式出现。说明书节选如下:

充电器设置:
1.数据组设置: 按一下Se按钮,“A”处数字闪烁,已经进入了数据组设置。“C”,“D”,“E”处显示当前数据组的参数值,按“+”/“-”按钮可以修改数据组,下面的显示参数跟随改变。 按下St会直接退出设置,并且选中当前的数据值,如果长按St按钮不松手,2秒后可以进入数据组子菜单。 修改数据组子菜单示例:把02E的数据组值修改为4.2V、1.5A。 进入数据组子菜单: 长按St按钮,2秒后可以进入数据组子菜单,“C”处闪烁,已经入数据组子菜单,当前修改的是需要调整哪个序号的数据组内容,按“+”/“-”按钮修改为02,“D”“E”值跟随改变。按下Se按钮“D”处闪烁,按“+”、“-”按钮修改成4.2V即可,再按下Se按钮“E”处闪烁“+”、“-”按钮修改成1.5A。按一下St按钮可以直接退出所有设置并且保存数据,长按St按钮可以退出数据组子菜单返回到数据组设置。
2、工作模式设置: 模式0:放电/平衡功能(支持自动识别保姆)。 模式1:充电功能(支持自动识别保姆)。 在没有进入设置的状态下,按Se按钮两次进入模式设置,“B”处闪烁,已进入模式设置,(“D”和“E”处显示当前模式下的数据组内容)按“+”/“-”按钮修改模式。 为简化设置,模式0子菜单里面有放电循环选项,模式1子菜单里面有充电循环选项,其它的子菜单选项,两个模式的完全相同。所有子菜单分别是:“自动开始”“充电循环”“放电循环”“自动翻屏时间”“背光关闭时间”几个选项。 进入模式子菜单: 无论模式是在模式00还是模式01,长按St按键进入模式的子菜单: “C”显示Ad=,“D”会闪烁,已进入模式子菜单的第1个选项(自动开始)。 按“+”/“-”按钮修改00或01,关闭或者打开。(选中01,用户只需要插入电池就可以开始工作) (按下Se按钮跳到子菜单的下一个选项) 在模式子菜单下按Se按钮 如果模式是00且Ad=0,进入第2个选项(放电循环) “C”显示FF=,“D”会闪烁,按“+”/“-”按钮修改1至9。如果选择为1,用户按下开始按钮后,保姆会把所有端口的电池放电一遍,然后停止工作且不再扫描端口。 如果Ad=1,此选项被屏蔽。(会不断扫描电池) 如果模式是01且Ad=0,进入第2个选项(充电循环)“C”显示CC=,“D”会闪烁,按“+”/“-”按钮修改1至9。如果选择为1,用户按下开始工作按钮后保姆会把所有端口的电池充电一遍,然后停止工作且不再扫描端口。 如果Ad=1,此选项被屏蔽。(会不断扫描电池) 在模式子菜单下按Se按钮 进入第3个选项(自动翻屏时间) “C”显示Fp=,“D”会闪烁,按“+”/“-”按钮修改0至10。选择0表示不自动翻屏,如果选择4,表示4秒后自动翻屏显示。 在模式子菜单下按Se按钮 进入第4个选项(背光关闭时间) “C”显示Fb=,“D”会闪烁,按“+”/“-”按钮修改0至90。如果选择0表示不自动关闭背光,如果选择30表示30秒后自动关闭背光。 (模式子菜单下的所有设置完成,长按St按钮可以退出模式子菜单,返回到模式设置,按一下St可以直接退出所有设置返回到准备充电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