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APM飞控 日志和调参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5-10-21):
咨询下关于震动和调参问题。
1。  调参请看下图。

上面红框里面的P值主要是调整什么得呢。我看各种调参的帖子好像说的都是下面调整速率的。

下面红框里面这几个数据是什么作用呢,调整之后影响什么呢?

2.  关于震动的。

图上是我最近一次上天也是第二次上天的震动曲线,请高手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现在只有1组电池,所以这个曲线是在自动调参过程中产生的,中间起降过2次。
APM飞控装有减震板。

网友A:
震动系数太大了吧   +-3之间  你这都普遍在3 最高到10了
震动系数 别超+-3   我的在1  2 左右  起飞和降落会抖到5   自稳1 2 之间
上面 红色的都报警了 震的

网友B:
基本参数教程官网的介绍很多,可以参考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6498

不知道减震怎作的? 震动怎还太大了.
红色的警告有罗盘问题导致失控保护, 最好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系数太大了吧   +-3之间  你这都普遍在3 最高到10了
震动系数 别超+-3   我的在1  2 左右  起飞和降 ...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震,飞着感觉不明显,红色的那些是警告吗

这个震动和我用自动调参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参数教程官网的介绍很多,可以参考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6498
...

好的,教程我过去看。

震动是什么问题呢,我有加减震板的呢。GPS是说也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参数教程官网的介绍很多,可以参考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6498
...

这个帖子很清晰的说明了每个位置的作用。  真的很好

请问还有没有这种好帖子,新人翻论坛不深,多介绍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很清晰的说明了每个位置的作用。  真的很好

请问还有没有这种好帖子,新人翻论坛不深,多介绍 ...

既然玩开源的东西, 最好多认识相关知识;
论坛/官网/随便百度都很多..

网友:
顶一下 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