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乐天电调维修方法

楼主(2015-10-21):
电调的信号线接线端因为本人焊工不过关  焊接暖度太早把板焊坏  情况就是图上
请教有没人会维修

网友A:
飞线,找修手机的给你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线,找修手机的给你飞

从那里飞

网友B:
电容负到电原负,自己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负到电原负,自己焊,

图上是信号线正点不能焊,为什么你说电容负连电源负

网友B:
那个电容,可有可无,作用,减小冲击电流,要的话,直接连电源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容,可有可无,作用,减小冲击电流,要的话,直接连电源正负极

我的问题是信号线的正极端不能焊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
明白了,你拍正反面拍清椘点

网友:
找到正五伏的输出点片

网友:
把蕊片型号报来

网友:
在另一面拍的清楚点

网友(2016-03-01):
找个与焊坏点连接的地方飞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