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炸坏了,怎么修啊?

楼主(2015-10-21):
在老手的帮助下终于爽飞了,可是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右偏带动力垂直炸地了,各位大侠看看还有没有修的价值了?怎么修能增加强度呢?谢谢各位。

网友A:
冲浪者实际上很脆弱,也很好飞。我的做法是把机身腹部贴上轻木,然后机身全部透明胶拉上。效果好多了。冲浪者我都炸坏两个了。可以说飞,但是问题也多。

网友A:
你副翼弯折处透明胶或者纤维胶带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副翼弯折处透明胶或者纤维胶带伺候。

用纤维胶带横的直接贴上?

网友:
主要是炸完了用泡沫胶粘好后,轴线偏移飞机不好再调了

网友:
很好修的,等你学会动手就成老手了

网友:
轻木、碳片、玻纤布。。。

网友:
如图,将摔瘪的epo泡沫块用70度左右的水浸泡后膨胀,或者用热风枪吹。然后抹泡沫胶对接,垂直于接缝处用刀开缝嵌入适当长度的碳片。有条件的话在伤口上再附加一层玻纤布加环氧树脂

网友:
完全可以修,大口子用树脂胶,干了上透明胶,副翼用纤维胶,。

网友:
修好更结实。。。。。

网友:
粘粘就好了

网友:
热熔胶、纤维胶带伺候

网友:
能用泡沫胶粘回去就值得修,否则还是新买个空机。多摔几次多修几次技术就提高了?

网友:
这点小伤

网友B:
懒得动手就去买白板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懒得动手就去买白板机啊

正解,没有修不好,只有想与不想修

网友:
其实空机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解,没有修不好,只有想与不想修

没有不想修啊,只是不知道怎么修能增加强度,不会在空中解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懒得动手就去买白板机啊

买什么白板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实际上很脆弱,也很好飞。我的做法是把机身腹部贴上轻木,然后机身全部透明胶拉上。效果好多了。冲浪 ...

谢谢,有照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有照片吗?

飞机在车上。明天飞的时候给你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什么白板机呢?

冲浪者有白板机啊,几十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在车上。明天飞的时候给你照

请问一下,安装的飞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安装的飞控吗?

安装了的,也有没安装的。

网友:
炸鸡是常有的事儿,等你能修旧如新了 也就不会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安装的飞控吗?

安装了的

网友:
用胶水侍候。

网友:
我的上周也砸了,又买了一架空机,明天去飞我的第二架冲浪者

网友D:
用碳杆改双尾撑,一劳永逸

网友:
你的第一、三图修理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直接粘。关键是第二张图,“缺肉”了,我给你解答一下,首先用刀在断裂处纵向画”若干“个小口,涂胶将牙签(长度看断裂情况)镶嵌在里面,待干透后(骨架作用),取大于断裂的泡沫,粘胶填入断裂处。你是干后搞平,还是粘时搞平随你。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碳杆改双尾撑,一劳永逸

怎么个改法?改不好的话尾翼不平了。求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