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丝断在机臂里怎么办!!

楼主(2015-10-22):
求助!螺丝断在机臂里怎么办!!

网友:
锉个一字口或者直接换个管座得了,好像和碳管没有关系啊

网友:
用烙铁烫出来

楼主:
用烙铁焊一个长的铁棒?

网友:
这个还是换了吧,这种不好拆出来。

网友:
换个管夹呗,又不影响碳管

网友:
看看这种有没有小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烙铁焊一个长的铁棒?

用电烙铁把铜螺母烫出来,换个铜螺母可以解决

网友A:
直接换了吧~~千万别用 DAYA的~~~我用了几个断了几个~~~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了吧~~千万别用 DAYA的~~~我用了几个断了几个~~~擦

螺丝?螺丝我还真是断过好几颗了!

网友:
用更细的钻头或者丝锥扩开。。

网友B: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1, 用一个夹台,方便夹紧的断螺丝的载体,垂直90度夹好,
    2. 螺丝松动液,滴少许到断螺丝口,侵泡1小时,
    3. 准备3根稍微大点的缝衣针,实际也许一根就够了,只是怕弯了就要换一根,
    4. 断螺丝的口不如缝衣针针尖硬度高,用缝衣针针尖在螺丝靠边上敲出小坑来,用缝衣针在螺丝小坑上40度逆时针敲击,
    5. 心平气和,用力均匀不图快 ,2-3分钟就可以敲出来了.........
           *2mm直径-5mm直径未生锈未打螺丝胶的都可以搞定,螺丝胶的可能要加热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1, 用一个夹台,方便夹紧的断螺丝的载体,垂直90度夹好,
    2. 螺丝松动液,滴 ...

如果没打胶是不容易段的,所以方法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打胶是不容易段的,所以方法无效

没打胶,是螺丝弯了没发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打胶是不容易段的,所以方法无效

实践出真理,搞科学还是要多动手,先加热然后滴螺丝松松液,可以试试,我不是凭空想象的,我自己的450断螺丝就是这样取出来的,公司隔 壁车间的刀头螺丝断了也是我去取出来的,先去试试吧.......
螺丝松动液估计也有弱腐蚀性,螺丝胶被它一泡,估计螺丝胶也醉了......

网友:
嗯,厉害,不过真得静下心来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打胶,是螺丝弯了没发觉。

我现在这个多轴就没怎么打胶,其实震动没那么大,不想直升机,必须得打胶,不过电机座那里必须得打胶

网友:
用  两毫米   钻头  钻
就会取出

网友:
夹住--台钻侍候(2mm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1, 用一个夹台,方便夹紧的断螺丝的载体,垂直90度夹好,
    2. 螺丝松动液,滴 ...

好办法!

网友D:
拿到电脉冲加工的地方,那里有专门干这活的,5-10块钱,连上准备的时间也就1分钟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螺丝我还真是断过好几颗了!

对啊 ~DAYA的螺丝特别容易断  DAYA的塑料件质量也不好!!!我是不会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践出真理,搞科学还是要多动手,先加热然后滴螺丝松松液,可以试试,我不是凭空想象的,我自己的450断 ...

郭启军兄:

建议先试用细钻咀,比较简单。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到电脉冲加工的地方,那里有专门干这活的,5-10块钱,连上准备的时间也就1分钟搞定

什么地方有这东西!而且我电子设备都在机架上!

网友E:
买个新的换吧,就几块饯而已,还用那么折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1, 用一个夹台,方便夹紧的断螺丝的载体,垂直90度夹好,
    2. 螺丝松动液,滴 ...

细心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新的换吧,就几块饯而已,还用那么折腾吗?

换也麻烦啊,得把捆好的线拆了,再把焊好的线取下来,最后还得重新焊上去!所以螺丝断了怎么都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也麻烦啊,得把捆好的线拆了,再把焊好的线取下来,最后还得重新焊上去!所以螺丝断了怎么都麻烦!

2.5mm镙丝断了,基本没法拿出来,能的话,那个铜帽也必定报消,瞎折腾

网友:
螺丝弯了基本就是错牙了,这种螺丝一般都是10.9或者是12.9强度的 钻头根本钻不动,放弃吧 换个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1, 用一个夹台,方便夹紧的断螺丝的载体,垂直90度夹好,
    2. 螺丝松动液,滴 ...

学习了  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
取出来了么

楼主:
没有,放弃了!

网友F:
楼主要是取出来了,记得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要是取出来了,记得分享经验

已经放弃了!我实在没这个本事弄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放弃了!我实在没这个本事弄出来!

发给我 我来取

楼主:
不麻烦兄台了,新的管套已经到了,今天就能换上。而且重新换了长螺丝。一根通到底,以后都不会再发生这种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