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碳板雕刻机是什么样子的 用什么铣刀

楼主(2015-10-22):
想问一下碳板雕刻机是什么样子的 用什么铣刀

最好能说的详细一点  打算自己弄中心板玩了~!~!·

谢谢了 也可以为模友免费加工小板  但是图纸材料自己弄

网友:
玉米铣刀

网友:
好想是能刻亚克力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2650438365

3040  有点小了 我想要4060 左右的

网友:
建议用PCB锣机用的锣刀,适合罗杰斯陶瓷板的型号,推荐深圳金洲的162R

网友B:
就是普通的三轴雕刻机,一般都是龙门式的,丝杠光轴结构,自用的建议4030幅面的,不过碳板买回来之前要让厂家对切成200*250的,6040的雕刻机估计房间不够大的话建议不要买,铣刀用玉米铣刀或者棱齿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普通的三轴雕刻机,一般都是龙门式的,丝杠光轴结构,自用的建议4030幅面的,不过碳板买回来之前要让厂 ...

主要我想做个40*40的中心板  那样的话 是不是只能买4060的雕刻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我想做个40*40的中心板  那样的话 是不是只能买4060的雕刻机了

4060的实际加工幅面,有些厂家做的不标准,还到不了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