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选择.

楼主(2015-10-22):
目前用FS-I6玩穿越机 手感还行,只有一个遥控器,想玩别的飞机每次都要重新校准,接收机拆来拆去太麻烦,混控又用不来.
现在想在入手一个遥控,目前定位FS-9 或者天9,
可能是先入为主的观念吧,品牌还是喜欢富斯的多一点..都说天9功能强大什么的我就犹豫了.
FS9好像刷机之后也很腻害.求各位魔友指点迷津.

另外FS-TH9X和FS-TH9X-B 有啥区别?
好像富斯9没有背光?

网友A:
FS-I6只能设定一个模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I6只能设定一个模型吗?

可以混控,但是不想设置,嫌麻烦…

网友B:
果断华科尔d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断华科尔d10。

太贵了,我想好了,还是买个富斯的吧

网友:
华科尔的呢  还有天地飞的呢  刚入模的小白

网友:
富斯么,去hobby king看看turnigy 的9二代,忘了叫啥名字了,要不frsky x9d也行(土豪参考)

网友C:
我入手了FS-I6,准备船,飞机用,多买个接收机可以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入手了FS-I6,准备船,飞机用,多买个接收机可以共用

我就一个接收机,想玩别的拆下来,重新遥控器校准一遍在玩

网友:
可以用天地飞9 不错的控 我一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