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相机变焦

楼主(2015-10-22):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云台携带的相机进行光学变焦的一款产品,这样飞机飞比较高的地方,相机可以拍地面比较清晰的照片或者视频。如果不可以,请告诉原因。是不是在变焦的时候,飞机的重心会改变,影响飞机的稳定性!

网友:
你是想zoom而不是focus吧,有的,不过操控麻烦点……

楼主:
就是飞机飞到一定高度直接对镜头远近进行操作,拉近,可以看见比较远的地方。进行拍照或者录像

网友A:
自己搜 索尼的 平稳光学防抖增强版 系列 dv cx760e cx510 cx610 之类.其他机器 变焦拉太多,云台增稳精度不够  相机变焦 镜头重心和长度改变,是个问题,另外需要跟焦员,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搜 索尼的 平稳光学防抖增强版 系列 dv cx760e cx510 cx610 之类.其他机器 变焦拉太多,云台增稳精度不 ...

谢谢你!我是想成品飞机自带的云台相机就可以在遥控器上用拨轮控制焦距的远近。就像云台的俯仰一样。这样就不需要飞机飞到想要拍摄的地点太近!

网友:
X5 就是咯 准备好银子就是了~

网友:
放大倍率和视角成反比。越远的地方拉近后视角越小,轻轻一动屏幕就花了

网友:
零度有一款,10倍变焦的云台.很贵,便宜的话,用索尼的可以用手机遥控相机变焦,改个WIFI程,在淘宝找一下.有个店名这里不好说,私信可以告诉你

网友:
零度有一款?

网友:
零度有30倍的,鹰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