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高手赐教,关于cc3d与naze32的选择

楼主(2015-10-22):
以前一直玩cc3d,感觉还好。。最近一直看帖学习naze32,但真没整明白naze32的优势是啥。。。想问下,在自稳或半自稳模式下,他俩哪个有优势?手动模式下呢?

楼主:
高手赐教啊。。。

网友A:
NAZE32 功能確實多.但單純飛穿越簡單的 CC3D 已很足夠..

网友B:
很多人用naze32好像是冲着气压计定高的,新手玩穿越一开始不适应看屏幕,控制不好高度掉下来炸鸡占了大部分。

网友C:
自稳CC3D好,NAZE手动好
看你的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E32 功能確實多.但單純飛穿越簡單的 CC3D 已很足夠..

有的帖子说手感什么的,是不是跟PID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用naze32好像是冲着气压计定高的,新手玩穿越一开始不适应看屏幕,控制不好高度掉下来炸鸡占了大部分 ...

那气压定高后,油门还灵敏么?不会像apm那么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稳CC3D好,NAZE手动好
看你的需求了

感谢感谢。。。

网友:
个人觉得没啥区别吧,飞起来都很爽,32多了些功能,不过平时飞用不上

网友D:
新手还是cc3d好,控制不好蹭地上cc3d没什么感觉,换naze32碰一下就自动反向跳一下运气不好还可能启动放生模式你就眼睁睁看着它越飞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还是cc3d好,控制不好蹭地上cc3d没什么感觉,换naze32碰一下就自动反向跳一下运气不好还可能启动放生模式 ...

naze32不像带一键返航的,不会放生吧?发现飞高了,取消定高就行了。

网友:
要是还接受遥控器的信号就不叫放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