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

楼主(2015-10-22):
麻烦各位帮忙看一下,这个雪花驱动 板 哪里可以买到啊!谢谢

网友:
都是去tb找,找到屏号去tb找驱动。

网友A:
几寸的,什么屏号 如果是7寸的 TN92 93 94  50PIN的插头,我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寸的,什么屏号 如果是7寸的 TN92 93 94  50PIN的插头,我能帮到你

7寸的

网友A:
屏幕排线上应该有行字,看一下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排线上应该有行字,看一下发出来

屏幕是7DD1+1 fp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排线上应该有行字,看一下发出来

但是用这种无线双天线板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用这种无线双天线板子的

我只有雪花屏的驱动板, 你这个是鹰眼的么,,这个找厂家售后吧,我大概帮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雪花屏的驱动板, 你这个是鹰眼的么,,这个找厂家售后吧,我大概帮不上了

不是鹰眼的,实体店买的,也不知道什么牌,现在也不知道帮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