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H BRAIN IKON 金脑陀螺仪性能怎么样

楼主(2015-10-22):
        最近,关于MSH BRAIN IKON 金脑陀螺仪 自平 一键救机的贴子多起来了。
除了具有一键救机的功能外,更关心基本的三轴性能与V8、MB等比较如何,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油王都在用了 你覺得呢?

网友B:
正在试

别的对我来说没啥用

就图个抗震性能好不好     这样装机没那么娇气  。

网友:
玩山寨机可以考虑

玩正品的,没啥必要。

山寨精度低些  震动也大些

所以玩山寨最主要考虑的还是个抗震性能。

还有貌似这个东东锁尾强于各种各样的   BAR 。。

网友C:
1.金脑可支援多种安装方式

2.金脑定速比Vbar还要优异点,更重要的是定速pid感度可以分开调整

3.以同为六轴的陀螺仪来比,金脑性价比相当的优异,淘宝也才10XX左右。
4.论坛现在很多开箱试飞视频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王都在用了 你覺得呢?

原来是我孤陋寡闻了,可以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试

别的对我来说没啥用

抗震性能很重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金脑可支援多种安装方式

2.金脑定速比Vbar还要优异点,更重要的是定速pid感度可以分开调整

感谢您的详细回贴

网友C:
可加入BRAIN/IKON群
里面都用这颗陀螺仪一段时间了
有问题可以大家讨论

网友B:
初用这个会不大习惯

估计得飞个10来个起落

才能设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用这个会不大习惯

估计得飞个10来个起落

是的
初次用计算机调适好后
就要试飞最微调
建议可以用蓝牙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加入BRAIN/IKON群
里面都用这颗陀螺仪一段时间了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帮助,我已发出加群信息。
另外,还需要购买蓝芽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用这个会不大习惯

估计得飞个10来个起落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帮助,我的QQ1647265215麻烦你加我,谢谢。
另外,还需要购买兰芽模块吗?

建议购买
第一次计算机调适完毕后
后面都用蓝牙调适比较方便

网友:
转述台湾飞友AlexStudio的说法:
現今市面上的無平衡翼系統,多多少少都有些癖性,比如說某個部分容易出現問題或是不容易精細調整。金腦幾乎沒有癖性,經過正確設定調校之後升空即飛,大部分的機子都適用。

第一次接觸金腦的飛友,會發現它的自旋非常穩定,這是金腦的特色。它跟 V 爸不同的地方是 V 爸需要做自旋優化,金腦不用。金腦的高速運算能力搭配三軸陀螺儀 + 三軸加速計,自動即時修正自旋時額外軸向的偏移。金腦的性能優,又容易設定,是它最大的特色。

另一個金腦獨特的地方是,不管是裝在大機還是小機上,套用相同的參數飛起來的手感非常一致。這對於同時擁有不同尺寸機種的飛友有非常大的幫助。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帮助,我的QQ1647265215麻烦你加我,谢谢。
另外,还需要购买兰芽模块吗?

蓝芽模块就到淘宝搜寻 Crius 蓝芽,但是您会需要一条转接线。http://shop.msheli.it/Item.aspx?IDItem=338

网友D:
似乎就是这样的

简中一

简中二

简中三

简中五

小脑简中二

小脑

小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芽模块就到淘宝搜寻 Crius 蓝芽,但是您会需要一条转接线。http://shop.msheli.it/Item.aspx?IDItem=33 ...

网友D:
坦克兄,给您几个讯习供您参考。
1. 金脑的原厂是意大利的MSH公司,旗下有Protos直升机/Brain大金脑/uBrain或者Micro Brain小金脑。而原厂对美国以及其他市场卖出它的技术(OEM)制造出IKON/Xbox等等其他品牌。但是您都可以在产品上看到MSH的原厂商标。(现在Micro Beast野兽也入亚拓机了,在陀螺上面都有印制Align的图案)。而原厂是用Brain这个品牌,外观是黑色的。
2. 金脑有几个插槽是不能插电源的,ch 4-5-6这个三针全是讯号端。定速Gov的插槽是供应给感测器电源,也不能入电源。切记切忌!
以上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坦克兄,给您几个讯习供您参考。
1. 金脑的原厂是意大利的MSH公司,旗下有Protos直升机/Brain大金脑/uBrai ...

非常感谢你的热情指点

楼主(2019-06-06):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谢谢楼主.

金脑我使用了有几年了。先买了一个用在450上,主要是体会救机功能!只要有一定高度基本上都能救机成功!
如果模型高速俯冲而且高度又低,模型来不及翻正已经到地面炸机!这种情况也出现过。总体感觉很满意!
我目前有3颗金脑用在600、520、480上。群里有模友一个人搞了4颗,可见金脑是个好助手。

网友(2019-11-05):
引用 网友D:
似乎就是这样的

支持尾无刷嘛?

网友:
13颗金脑2的用户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我孤陋寡闻了,可以放心了。

不是你理解的意思,是山寨机精度不够,震动太大,所以要抗震。解决的办法有,比如用更厚的双面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