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首飞成功!请教一下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5-10-22):
新机首飞成功!详情请穿越: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7135826

请教一下大家一个问题:
Nace32进全手动模式是不是就是像下图红圈里面一样打到空白处?为什么我打到空白处机机的反映感觉和自稳或者半自稳差不多,没有很灵活啊?还是CF调参软件有什么选项我没勾?还有,我没有开气压定高,PID是刷固件之后默认的。

请赐教!谢谢!!!

网友A(2016-06-17):
在pid旁边有几个rollrate之类的数据框,就拿rollrate来举例子你把数值加高飞机的翻滚动作会灵活一点。剩下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我没用过naze我用的f3但是调参貌似都差不多,你试试吧,还有定高模式的右边有个叉子点一下应该就取消定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id旁边有几个rollrate之类的数据框,就拿rollrate来举例子你把数值加高飞机的翻滚动作会灵活一点。剩下 ...

谢谢哈~~~这段时间我又开始折腾穿越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