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向右偏飞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5-10-22):
新入的K110,不管怎么调节舵机拉杆、或是遥控器微调,飞机满电量向右偏飞、中电量基本正常、中低电量向左偏飞,求高手解答。

网友A:
飞机是需要人控制的 除非你加了gps他才不会跑偏

网友:
板子没粘平,按一按就好了

网友:
看看十字盘在回中的时候是不是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是需要人控制的 除非你加了gps他才不会跑偏

别瞎扯淡,玩过电直吗?什么gps???机械部分是要水平的,舵机是要回中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导,谢谢了,遥控器“八”字 重置陀螺仪 问题解决了。

网友:
110陀螺仪弄得不平所以会偏,自己矫正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机调舵机都是在控上调,两个摇杆同时向下三秒左右可以进入悬停调试模式,要是纠不过来,可以同时按住MODE和BACK进入高级调参,选择Sub.Trim进入舵机调试,1是调左右,2调前后,6调螺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调舵机都是在控上调,两个摇杆同时向下三秒左右可以进入悬停调试模式,要是纠不过来,可以同时按住MO ...

请问futaba的控也可以这样操作进入设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futaba的控也可以这样操作进入设置吗?

没有其它futaba的控,不清楚,估计不能

网友D:
我的是左偏。。。

网友D:
我擦楼主的显示器,键盘,飞机仿佛和我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擦楼主的显示器,键盘,飞机仿佛和我一样啊

哈哈,我调大了点螺距,偏飞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调大了点螺距,偏飞的问题解决了

你这现象应该是震动大导致,螺距小转速快,震动大。加大螺距后转速变低,震动变小了。满电的时候转速快,震动大了,所以也会右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擦楼主的显示器,键盘,飞机仿佛和我一样啊

那是DELL一套的,键盘是入门级的,买了好多台了

网友D:
十字盘平不?   6轴回中是否还平?  慢慢一一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十字盘平不?   6轴回中是否还平?  慢慢一一排查

这机器十字盘歪的怎么调?左右不一边高。我一直用的三轴,陀螺仪也八字校准了,是调飞机上舵机还是在遥控里调?我用的futaba

网友:
直接调螺距就可以调平,有时候螺距也无法完全调平,那么就稍微调一下遥控上的微调就可以了。很简单的操作

网友:
本人是新手之前是玩V911-2的現在想買K110,想問下買回來的設定是否和977一樣呢?
因在版上很小見有關K110的貼,是因為設定和調校都和977一樣嗎?
還有大大試過在空中切換3g和6g模式嗎?是否真的可以在空中換6g後機身就會定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