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速管到底是什么作用,怎么使用?

楼主(2015-10-22):
谁能详细的说一下空速管的应该怎么看,怎么用?
数据的意义在哪儿?
如果只是判断顺风或者逆风,通过电流大小和速度值不是就可以判断了吗?
因为看了很多FPV教程都说空速计很重要,但是又不知道到底如何重要,实在不懂,请教各位大神了。

网友A:
空速是飞机与空气的相对速度,{GPS测的是地速(相对于地面)}。空速是产生升力的必须条件,空速不够即称之为失速。例如时速100KM的模型顶着时速100KM的凤飞,在地面看飞机是不动的但是空速100K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速是飞机与空气的相对速度,{GPS测的是地速(相对于地面)}。空速是产生升力的必须条件,空速不够即称之为 ...

意思是哪怕地速为0,,只要空速够了,就不会失速?

同样的道理,哪怕地速是60,,如果空速只有10,,就可能大概率失速了?

网友:
没有空速就只能依靠地速,地速主要靠GPS得到,简单的说,固定翼主要是靠机翼切空气,如果逆风切得的空气 获得的动力 升力会更大,如果顺风呢,顺风后升力就会降低,导致自旋炸鸡等情况,空速计就是看靠吹进空速计的空气流速。
这对于手动飞行没多大作用,动力不足加大油门就是,但是对于自动飞行就很重要了,顺风飞行速度设置得相对的速度太低就会掉下来,空速计就采集迎面来的风速,飞机顺风加速飞行,逆风减速飞行。

网友B:
尤其是超视距飞行后,有些姿态就不明显了,一旦失速螺旋了,有很大几率救不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尤其是超视距飞行后,有些姿态就不明显了,一旦失速螺旋了,有很大几率救不回来

哦,懂了,,看来远航必须上一个带空速计的飞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空速是飞机与空气的相对速度,{GPS测的是地速(相对于地面)}。空速是产生升力的必须条件,空速不够即称之为 ...

时速100定着100的风,相对速度不是200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时速100定着100的风,相对速度不是200么

这里的时速是指空速

网友:
飞出视线后,对比空速、地速可知道顺风逆风。及时调整速度,确保飞机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的时速是指空速

网友E:
测速用的

网友:
空速就指空气相对于飞机的速度,如果空速为60KM 地速为零飞机都不会有问题,只是悬停而已,目视飞行已经验证过这个问题可靠性,没装空速计超视距飞行中为了避免失速都把飞机飞到失速点以上,这时候的看到的是地速,如果处于逆风中会很耗电,如果顺风时可能已失速了,唯一的办法就从电流大小来判断。

网友:
可以让飞控更好的调节动力,省电防止时速

网友:
飞控会根据空速管调整油门输出量

网友:
我感觉果子的空速计好像对果子的参数没有什么影响,所以装与不装都一样

网友F:
空速管包括全压量口和静压量口,静压量口可以测气压高度,全压减去静压可得到动压值,是真空速,校正之后是校正空速,相当于海平面标准状态下的空速,用作飞机真实空气动力性能的参考值。靠谱的飞控中,空速管系统是最重要的传感器之一。

网友G:
知道顺风还是逆风,没有空速顺风的话很容易失速,看着低速挺高,其实相对空气的速度很低,而决定飞机升力大小的是相对空气速度

网友H:
我曾经仔细思考过FPV控制系统,认为空速管传感器极其重要,一旦其发生错误极可能导致飞控也跟着出错,如果操作员操作失误将极可能飞丢飞机。我看过《空难浩劫》,至少有2起民航空难都是空速管出错,飞行员操作失误导致空难。

网友I(2015-12-06):
大神们 太厉害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