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标准版回传卡顿厉害

楼主(2015-10-22):
精灵3图传在200米卡顿十分明显了,而且飞行距离到500米就自动返航了。
测试环境空旷

网友A:
遥控器要设置fcc模式才够远,图传嘛 无解,改装天线吧,手机换个配置高的

网友:
我的用ipad mini2 64G在室内就卡,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要设置fcc模式才够远,图传嘛 无解,改装天线吧,手机换个配置高的

遥控器倒是能飞500~800m,图传真的是无解

网友B:
我的距离1500,高度500,对尾对头图传很稳,转动到侧面马上丢失…

网友:
高度120被限制了。距离500米左右没再远过。图传无花无卡一切正常。顺便请问高度可以解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距离1500,高度500,对尾对头图传很稳,转动到侧面马上丢失…

你的是标准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是标准版吗

银色。

网友:
精灵垂直高度是硬伤  要飞高的话  最好离自己500米开外  再爬高度  避免飞机处于遥控器的盲区位置

楼主:
那不是标准版,标准版的遥控器和V2是一样的

网友:
标准版默认控制距离就是那么远的

网友C:
我想进一台精灵3S标准版,用于摄影,它到底能升多高?

网友:
同样的地方升级前l80-250米图传卡,升级后70米就卡了。抗干扰太差。

网友C:
那得考虑一下,是否值的买它,不然得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得考虑一下,是否值的买它,不然得后悔

标准版的话不建议买了,WIFI图传不靠谱,要买还是2.7K或者4K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进一台精灵3S标准版,用于摄影,它到底能升多高?

要认真考虑好,标准版很菜的。买银色或着金色的。    我的p3s最远260M高77M就信号丢失自动返航了还是在农场300多亩的开阔农地里面飞。  距离远了图传画面就一卡一卡的看着都心慌。

网友:
怎么便宜的机子,就这效果啦

网友: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亮的。看来,网上说3S如何好的先生们大部分披着“羊皮”,瞎忽悠。好就是好,差就是差,何必呢。如果我身边有这等“魔友”,它的头基本上破 好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