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教,Apm 固定翼 巡航模式和 RTL模式下 为什么没有油门输出?

楼主(2015-10-22):
求高人指教啊,感激不尽! 手动模式三通道油门输出正常,但是切到巡航模式和自动返航模式 油门输出就变为0了,是哪里设置的不对?

网友:
地面测试保护。飞天上就有了。

网友:
楼上正解,螺旋桨把你电脑打飞了怎么办?

网友:
飞上去试一下

网友:
我想知道“巡航模式”是定速定向定高飞行吗?遥控还能遥控左右转这些吗。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我也有同样问题
记得原来刷的固件没有这种情况,但是忘记原来刷的版本了

网友:
只有手动及FBWA可动油门.
其他模式涉及传感器的都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