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680到底是H型还是X型,评论两边倒

楼主(2015-10-22):
前几天放弃了S4V2,今天刚刚到手PIX。叫卖家刷好H4 680的固件,到手后连电脑发现卖家刷的是H型的固件,问了卖家,卖家100%的确定说H4 680就是H型机架。
问了一下Q群的人,大家都是一下H一下X的。这货看着都不像H型机架呀

网友A:
四个电机在圆周上  是x机架 看起来像h形罢了  没什么好纠结的 pix刷四轴固件就可以

网友B:
H型四轴和X型四轴在控制上不是一个模型吗。

网友C:
是这样的,h架子的电机矩形,长宽不一样,固件里指定的电机转向不同。  x 架子 电机矩形是个正方形,大多数架子都是这样布局的,只是这种架子的结构看着像H。其实也不是多么明确,用什么固件就叫什么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H型四轴和X型四轴在控制上不是一个模型吗。

在apm里有两个固件,明确说明不能等同使用,因为H固件的电机转向都是反向的。控制模型,就不清楚啦

网友D:
我用的X四轴版飞控,飞起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电机在圆周上  是x机架 看起来像h形罢了  没什么好纠结的 pix刷四轴固件就可以

也就是说,刷H也得刷X也得,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h架子的电机矩形,长宽不一样,固件里指定的电机转向不同。  x 架子 电机矩形是个正方形,大多数 ...

也就是说,刷H也得刷X也得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X四轴版飞控,飞起来没问题

我之前也是飞X版的飞控,也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h架子的电机矩形,长宽不一样,固件里指定的电机转向不同。  x 架子 电机矩形是个正方形,大多数 ...

到底的H还是X呀、说的好高级我都听不懂。只求简单答案

网友:
能画圆就是X

网友E:
X和H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机臂受到电机的反扭力是相反的,这个机架,用X的话,反扭力方向是将机臂折叠的,用H的话,反扭力是将机臂打开的

网友:
玩开源太蛋疼了,V2就没那么麻烦

网友:
那么说 电机连线X型是正方形 H型是矩形

网友:
四个电机轴连线,正方形的就是X,长方形的就是H

网友F:
你这图里H和X是一样的方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个电机在圆周上  是x机架 看起来像h形罢了  没什么好纠结的 pix刷四轴固件就可以

四个电机怎么都在一个圆周好吧……不管H还是X,要是不在一个圆周那说明精度太烂或者设计的人脑残

网友:
我的h4选的是h机架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图里H和X是一样的方向啊

你是色盲? 再仔细看

网友:
话说回来,你们在这里讨论什么H啊、X啊……都是两个令人浮想联翩的怪怪的字母

网友:
哦哦,我看的是下面两个。没明白图里是什么意思,对角电机是x型的就要按照X的来?

网友:
固件关乎四个电机和飞控头向的相对位置,跟相互之间的连接件形状应该无关。图中H与X是一样一样的。
但是相互之间的连接件形状会带来各机臂内部应力的不同,这个与固件差别无关。

网友:
实在纠结就用尺子量一下 结果还是X

网友:
我同样的机架,APM,用的X
其实这个很简单,你自己量一下四个电机距离不就知道了,基本上是在一个圆周上。

网友:
那麼中間長方架但又X軸呢?

网友G:
对于飞控来说 x和h没区别。对于机架来说不一样。

网友:
可以看做是H型的机架

网友:
引用 网友E:
X和H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机臂受到电机的反扭力是相反的,这个机架,用X的话,反扭力方向是将机臂折叠的, ...

正解,自己改电调接线就可以换转向,干嘛都靠飞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