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给天线做套装甲

楼主(2015-10-22):
随着大家穿越的速度越来越快   炸鸡损失越来越大
天线已经从以前的保质品过渡到消耗品了    以前一个天线炸好几个月  现在高速过去兴许刚换的天线马上就给跪了
现在就要给天线加固  让它耐炸点了  逼近便宜的四叶草也要30块钱   肥沙就更不用说了  反正我只敢把肥沙拉来当接收天线使~

网友A:
图呢~~~上次新图传 高速刮了树枝~图传立马跪了~天线也找不到了~~

网友B:
裸露的四叶草很容易把焊点炸坏,上次一只欧姆威炸了一次就坏了,当时没发现,后面再出去飞发现10米外就雪花,回来仔细检查才发现。现在这只肥鲨上周刚炸,外表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等机器修好了试试

楼主:
现在开始上图  我不知道5i怎么一张图  一段话的  我就直接把字编辑到图片上了  为了顺序一楼一张 (管理员理解下啊)
我就拿比较便宜的LT天线    同时四叶草  才30一个  肥沙那望而生畏的价格让我想起了青岛大虾    国产天线卖到国内比进口货还贵。。。。

还有个扎带  忘拍了

都是国产  价格咋就差那么多呢

顶住他  不让壳子往下走压到里面的铜片

然后用502   粘接神器把醋酸胶布里面填满   扎带也要涂上502  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坨坨

这样上下顶住  然后固定在飞机上  炸鸡后只有红色的这一节半柔钢线受力    盖子受的力被502+pvc+醋酸胶布 完全压制了
所以炸了之后烂掉的几率小好多

z装好机就这个样子了

怕不结实还可以在外面十字形缠一下醋酸胶布   这样外壳基本就开不了了

早上起来晨练  电调一个电容炸没了  感觉飞机不受控制了~

这地方也只能晨练了   一到9点人山人海   根本不敢起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上次新图传 高速刮了树枝~图传立马跪了~天线也找不到了~~

只是天线加固   图传飞了  你的天线用个钛合金的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裸露的四叶草很容易把焊点炸坏,上次一只欧姆威炸了一次就坏了,当时没发现,后面再出去飞发现10米外就雪花 ...

现在天线消耗越来越大了
奥姆威搞不懂为什么非要漏出来   塑料又挡不了多少信号
炸两下基本就没了。。。。。

网友C:
我是这样保护的,加工个软链接座装天线

网友D:
楼主 你把四叶接收天线用到飞机发射端 是几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保护的,加工个软链接座装天线

你这招真不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把四叶接收天线用到飞机发射端 是几个意思?

这个天线和肥沙一样 双四叶 不分发射和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保护的,加工个软链接座装天线

拉馈线会衰减信号的  实测10cm的馈线+肥沙600    基本上只有200多了   也有可能是馈线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