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充电电流设置

楼主(2015-10-22):
请问大婶A6的充电电流是每节电池的电流还是总电流?比如充3s电池1A,是每节1A共3A还是一共1A,每节0.33A?只用过B6,没用过A6....

网友:
每节1安!

楼主:
3S2200MAH电池设置0.6a充电,充了近20min电压才升0.1v,所以让我怀疑电流的问题

网友:
大胆开8a充动力电是没错的

网友:
全是开8A冲  格式3S 2200电池 20分钟充满

网友A:
2200电池如果可以5c充电那就是可以11a充电了哦。大胆开8a吧。

网友B:
0.6A太小了,我一般用5A充的,不到半小时就充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0.6A太小了,我一般用5A充的,不到半小时就充满了。

网友:
每节的电流就是总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0电池如果可以5c充电那就是可以11a充电了哦。大胆开8a吧。

如果3s2200电池5c充电总共是11a,那么每节电池是11/3=3.67a吧?到底a6设置的充电电流是每节的还是加起来一共的?怎么由糊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6A太小了,我一般用5A充的,不到半小时就充满了。

3s2200mah电池,假如我想用2c充电,那么充电电流4.4a,是不是充电器就要设置4.4/3=1.46a的电流啊????

网友:
很简单,3s指的是3节串联,串联电路电流是定值,你懂的

网友A:
A6的电流是显示的单片数值,咱们计算也是计算的每片的电流,电池标注的容量也是指单片容量。
比如3S2200mah就是3片2200mah容量的电芯组合在一起,我们用A6充电时1C充电就是2.2A每片,5C充电就是11A每片。因为B6是串充加平衡,所以显示的是总电流。如有不对请大家指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的电流是显示的单片数值,咱们计算也是计算的每片的电流,电池标注的容量也是指单片容量。
比如3S2200ma ...

原来如此,我一直以为2200mah是三片加起来的容量,好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