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陀螺仪mpu6500

楼主(2015-10-22):
拆了个坏的精灵三,姿态传感器是6500,,,,,

网友A:
给个评价啊 好坏啊

网友B:
这个能说明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说明什么呢

mpu系列的传感器用的挺广的

网友C:
mpu6500虽然说精度,温飘不如AD等独立单轴的,但胜在集成度高,功能也多。元器件性能是一部分因素,重要还是要看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u6500虽然说精度,温飘不如AD等独立单轴的,但胜在集成度高,功能也多。元器件性能是一部分因素,重要还 ...

说的很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个评价啊 好坏啊

20元以内

网友:
原来里面是这个 我艹 我还以为是什么高级传感器呢

网友D:
以前6050没少玩,谁拆个A2看看里面啥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6050没少玩,谁拆个A2看看里面啥玩意

a2里边貌似是三个单轴陀螺仪,网上有人拆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a2里边貌似是三个单轴陀螺仪,网上有人拆过

我也拆过

网友E:
看来成本确实有差距啊,DJI的东西从硬件成本上看,卖的太贵了。比如一个can hub,就四根线,卖好几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来成本确实有差距啊,DJI的东西从硬件成本上看,卖的太贵了。比如一个can hub,就四根线,卖好几百

CAN总线只要把线一分为二就可以拓展了,不需要什么所谓的CAN hub.我平时都是一条CAN总线,上面挂上好几个设备,从来没用过啥hub.

网友E:
引用 网友F:
CAN总线只要把线一分为二就可以拓展了,不需要什么所谓的CAN hub.我平时都是一条CAN总线,上面挂上好几个 ...

对啊总线的意思就是往上挂就行了,但是DJI的插头比较不好买嘛,这个简直太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啊总线的意思就是往上挂就行了,但是DJI的插头比较不好买嘛,这个简直太黑了。

这几个插头放一块能卖到400多,也是醉醉的,利润率都有10000%

网友:
用DJI的是富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