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富丽380

楼主(2015-10-22):
一直玩多轴  想搞台直升机 准备下手X3  群里那天发富丽380 擦~突然改变主意了 立马下单 找假总(有广告嫌疑回头要不要管他要广告费) 说好的顺丰不过假总忙忘了 害我多煎熬了一个夜晚 进入正题....
开箱照就木有了 快递验收了 因为发的中通担心壳子干坏 不过中通居然给力了啥也没坏  (友情提示:因为新手装机  有装的不对的地方可不要学哦哈哈)
一堆散件找到了装车的感觉...

无从下手的开始装 (装的顺序和照的都有点乱哈哈)

来个特写 有点小毛边...
开始装传动部分 。。。

先 插入  主轴  邪恶了有木有

再带个帽子

螺丝上胶(不是这个螺丝 是舵机座的引用一下哈哈)

拆开上胶 骚红有木有.......

每面6个孔3个攻丝3个没攻一面用攻丝的一面用不攻丝的

大齿盘上胶 请忽略我胶的强度 只有红胶了

装上大齿盘 加垫片(垫片加不加根据需要)

换个姿势再来一张

还不错有木有

先把十字盘装进去

叫啥忘了...  不过先安装它十字盘也是能安装进去的
然后.....应该是按电机

富丽3020电机

好盈60A V4电调 比我想象当中小了不少...

安装电机齿时候吉米螺丝不要拧死 因为后面还有调
电机齿  同样的骚红色

来个特写 (忽略对焦不太准...)
额~拧螺丝照片误删了.... 所以就木有了
下一步装啥呢?! 尾旋翼吧 (应该这么叫吧)

但是尾旋翼装时候有的忘照了

不知名没啥说的...  还是对焦没太准 (有可能是装机太兴奋手抖了)

装时候细节忘照了 因为来朋友了 竟顾着吹NB了 忘了拍照

还不错的样子

开始安装侧板  目测侧板是纯碳纤维  电池板不是 因为中间发白 但是电池板也无所谓

安装电池卡扣

开始安装侧板 拧下上面的螺丝

不知道该不该打 反正是打了哈哈

额~安装好侧板忘照了 就用这个顶替一下吧

拧好头罩的固定轴

皮带装好了要调节下电机齿的上下 要不皮带容易不在中间 每调节一次可以转动几圈看看皮带是在中间么
恩~装主旋翼头吧

已经装好了.... 细节也没有  因为还在吹NB

来个远的

再来个近的

沾上尾管的固定尼龙螺丝 (可以先把螺丝插进去拧上之后往下拉螺丝沾 确保孔没有偏)

同样的方法

头罩扩孔 用的玉米粒铣刀完全无压力

装好了 电装还没装好  等装好接着补图

来个全的
有什么装的不对的还请多指教

网友A:
熊大的沙发我座定了!

网友B:
新手就能装成这样,不错新手就玩380更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熊大的沙发我座定了!

哈哈 沙发比板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就能装成这样,不错新手就玩380更是不错

多谢顶贴

网友C:
顶一个,比我手艺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一个,比我手艺好多了

谦虚了

网友D:
有给详细的安装说明书吗?我装450L的时候,刚好更新了,说明书却没更新,步骤这个混乱啊,摸索了半天。

网友E:
我更期待我熊大哥的炸机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给详细的安装说明书吗?我装450L的时候,刚好更新了,说明书却没更新,步骤这个混乱啊,摸索了半天。

可以看SAB380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更期待我熊大哥的炸机贴

早炸晚炸 多大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更期待我熊大哥的炸机贴

没事  炸了修

网友F:
这还新手???拍拍水平不错。准备什么电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还新手???拍拍水平不错。准备什么电装?

确实新手 K8接接收机搞了半天只不过之前玩车  只后多轴  最后才是直升机   K8 kst 215  515

网友:
这机要火。。。。。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实新手 K8接接收机搞了半天只不过之前玩车  只后多轴  最后才是直升机   K8 kst 215  515

大众配置。。。我也是多轴,车,没玩过直升机,还在练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众配置。。。我也是多轴,车,没玩过直升机,还在练模拟

这也是要入直机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