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动力配置

楼主(2015-10-22):
船长72厘米 宽15厘米,v 型艇动力如何配置,速度在60 70公里。用多大电机 电调 浆。

网友:
上动力之前我建议你先把船壳强化一下,要不然你上了可以达到60-70KM的动力,你这船体会吃不消的!

网友:
窄长的船,快!
高性价比配合:
腾翔vz-1540/kv3400;
腾翔bx-80a电调;
老虎 cnc37铝桨
4000-5000mah/20-30c 11.1v锂聚电池。
记得发个视频看看。

网友:
说实话,无论如何配动力,这船型要达到60-70KM的速度(真实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好像确实不适合高速

网友:
船体加强一下··完全有可能····但是买设备要狠心下手···要不来回折腾买一套觉得不行又换··到头来还是花了不少··

网友:
3楼的配置可以算是专业的了,让入门可以先买些便宜的动力过渡一下
电机可以用赛特3660 3500KV跑3S 电机加水冷套205元
如果想暴力那就选赛特 3674 2200KV 跑6S 加水冷套大概240左右
电调就买XXD125A水冷电调180元左右
一套软轴加老鼠尾,等配件200元左右
浆用TP CNC浆可以多买几个规格来比较从36 36.5 37 38浆都有60元/个
70CM长的船舵用95CM长的吸水舵大概35元
水刀,压浪板之类的都是要装的这些东西大概70元可以搞定
总共在785元左右,3楼就一个电机380一个电调485这两个东西就要865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论坛里玩这样船型的没有搜到,所以开帖求助。感谢模友提供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论坛里玩这样船型的没有搜到,所以开帖求助。感谢模友提供的方案。

你这船型虽然是V型艇,但是船底没有压浪线,感觉不好跑哦

网友:
这船原汁儿原味儿的是甲醇动力。。。。。

网友:
好手艺,学习了。

网友:
这船自己做的? 有图纸吗

网友:
楼主,这船卖吗?

网友:
淘宝60元一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论坛里玩这样船型的没有搜到,所以开帖求助。感谢模友提供的方案。

这船刚入魔时装过一条 背部空间比较小 我记得那时用的是28的电机 最好对比下尺寸再购买相关设备等

楼主:
  套件60加10元,长720毫米,宽150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船刚入魔时装过一条 背部空间比较小 我记得那时用的是28的电机 最好对比下尺寸再购买相关设备等

谢谢建议,动力配置还在考虑中。

楼主:
动力艇的无刷电机一般是用二级还是四级电机,他们的区别大吗,区别是出力还是转速,,,,

网友B:
四极,
区别大,
同样是四极,不同层次的价格可以相差一倍以上。
又省电又力大的电机就是贵,最省钱的做法是最好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极,
区别大,
同样是四极,不同层次的价格可以相差一倍以上。

那个品种的比较实惠一点。原来玩像真比例船,对快艇这类船没有经验,在这里求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品种的比较实惠一点。原来玩像真比例船,对快艇这类船没有经验,在这里求教了。

船首内建议加块楔形木块以加强。你这木壳有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船首内建议加块楔形木块以加强。你这木壳有多重?

没上环氧玻纤重385克,上环氧玻纤后可能重450克。前仓准备填硬质泡沫版防沉。力争上设备后总重量在1公斤已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上环氧玻纤重385克,上环氧玻纤后可能重450克。前仓准备填硬质泡沫版防沉。力争上设备后总重量在1公斤 ...

385克算是很轻了,不是比赛船就没必要加玻纤吧?这船体浸水面积大阻力大,要跑快所需的驱动功率比较大。一公斤以内很有挑战性的,一点二公斤估计还行(6S 22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5克算是很轻了,不是比赛船就没必要加玻纤吧?这船体浸水面积大阻力大,要跑快所需的驱动功率比较大。 ...

谢谢指导,6s 电,用什么型号的电机,kv值多大,多大的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6s 电,用什么型号的电机,kv值多大,多大的浆。

给你个稍贵点的但难度低点的搭配供参考,主要针对一公斤重量限制出的馊主意:
群汐外转子  Q3648-1700KV    130
好盈80A空模电调 130元
电机电调免水冷
老虎2200mah 45c  6s  103元(新品,扁平化)
桨可选择440~445,新手就用442 二叶桨吧,桨轴位稍差点的话也容易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