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r xbus如何使用!

楼主(2015-10-22):
Xg11控已升级Xbus,
712接收机,Sk540陀螺仪,求教如何连接如何设置!!!

楼主:
有木有人用过?或者懂的快来救救我吧!

网友A:
怎么升级的xbus?我也有xg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升级的xbus?我也有xg11

官网上有详细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网上有详细教程

兄弟,方便发个链接吗

楼主:
有人使用过或者懂的怎么搞么?求救!

网友B:
应该是按照futaba s-bus的方法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按照futaba s-bus的方法设置的。

sbus就是单线接iob嘛,试过了,没信号

网友:
参考一下这图,这是 GPRO 三轴,由这GPRO 接一条线到 X.BUS 接收机即可,我是FUTABA 的,也是一条线接S.BUS 就可以了(这线已包括了所有电源,副翼,油门,升降的信号)

未命名 -

网友:
看说明书,别懒

网友:
引用 楼主:
sbus就是单线接iob嘛,试过了,没信号

FUTABA S.BUS 接收机,有个S.BUS的专用插位,别乱插

楼主:
说明书里没有,已经发邮件去加拿大了,但是还没回复

楼主:
谢谢,我再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