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us到底怎么用啊!

楼主(2015-10-22):
求助,Xg11控已升,712接收,如何设置和连接sk540陀螺仪啊???

楼主:
有人知道么?求助啊

网友A: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
应该可以用S-BUS端口(IO-A(T)试一下,不过我也没用过,具体你看下链接吧:http://www.cnmox.com/thread-1910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
应该可以用S-BUS端口(IO-A(T)试一下,不过我也没用过,具体你看下链接吧:http:/ ...

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搞不懂

网友(2015-12-20):
控调成XBUS model B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