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六支架DIY

楼主(2015-10-22):
用了好几天午休时间做的!加上电池之后重心有点偏向显示器,网上卖的那个只支持铁杆的提手!

网友A:
不錯的DIY  ,  二圖那一些長條,那麼好像電腦機殼裝機不要的那一些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錯的DIY  ,  二圖那一些長條,那麼好像電腦機殼裝機不要的那一些 !

这个不是,可能很类似吧,这个是铝合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可能很类似吧,这个是铝合金的

哦,我喜歡這Diy,由其中间黑色那配件可以串穩定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喜歡這Diy,由其中间黑色那配件可以串穩定屏幕

那个黑色的是屏幕后面的那个,螺丝拧不紧的话,屏幕会旋转,拧紧就好了,关于支撑力度目前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