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尾巴问题

楼主(2015-10-22):
450L,X3,切3D后尾巴有抽动现象,大概3秒左右抽一下,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你是不是用新的2520  10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用新的2520  10极电机?

对啊,你怎么知道的?难道是电机问题?450L和X3两台机都是这样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用新的2520  10极电机?

低速就不怕,超过70油门就抽了

网友B:
3d切换很正常,不过抽动3秒就不正常啊,是不是,高速回弹。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切换很正常,不过抽动3秒就不正常啊,是不是,高速回弹。

不是切3D时抽,是切了3D后每隔3秒左右就抽一下,不是抽3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切换很正常,不过抽动3秒就不正常啊,是不是,高速回弹。

就是70油门以上就每隔3秒左右就抽一下。

网友:
那是不是尾巴感度大高了,或者主轴,横轴变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70油门以上就每隔3秒左右就抽一下。

检查尾桨夹,滑块尾部顺滑度,或者把三轴换下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尾桨夹,滑块尾部顺滑度,或者把三轴换下来试下。

尾巴感度都调过了,各种轴都换了,尾巴滑块都很顺滑,而且两台机都是这样的情况。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像前面的朋友说的电机有问题,之前用460MX就没这情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巴感度都调过了,各种轴都换了,尾巴滑块都很顺滑,而且两台机都是这样的情况。

那是不是你的控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像前面的朋友说的电机有问题,之前用460MX就没这情况的。

你两只机都用2520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两只机都用2520的电机

是的,控没问题的,另外的700和380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两只机都用2520的电机

两台都是用花牌2520新款10级电机,明天换回460MX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抽风时斜盘舵机有没有卡顿?有的话可能是失控,没有的话检查一下震动。最好是导出陀螺的日志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抽风时斜盘舵机有没有卡顿?有的话可能是失控,没有的话检查一下震动。最好是导出陀螺的日志看一下

斜盘舵机没什么状况

网友A:
你用什么电调 花的电机我问了老高 要18进角 24khz频率 你试下看 你的问题 和我一样 不影响飞 但很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电调 花的电机我问了老高 要18进角 24khz频率 你试下看 你的问题 和我一样 不影响飞 但很烦

我用的是V3 50a,你调过进角和频率后,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V3 50a,你调过进角和频率后,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也是V3 50A,上星期才装的新飞机,将就着飞了个双休,问老高后调过了参数,还没试飞,等这周双休再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V3 50A,上星期才装的新飞机,将就着飞了个双休,问老高后调过了参数,还没试飞,等这周双休再试吧 ...

好的,明天我试试!谢谢!

网友:
看来这10级电机还得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V3 50A,上星期才装的新飞机,将就着飞了个双休,问老高后调过了参数,还没试飞,等这周双休再试吧 ...

你好!按你说的参数设置了进角和频率,刚才试了几电,抽搐的现象解决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按你说的参数设置了进角和频率,刚才试了几电,抽搐的现象解决了,谢谢!

不客气,有问题大家一起解决

网友:
难道是电机转速隔几秒突然增加或者减小一下之后恢复正常,陀螺来不及反应导致尾巴偏向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