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轴传前齿换起来太麻烦了

楼主(2015-10-22):
每次都要把整个尾管固定座拆下而拆尾管固定座又要拆上面的三轴,麻烦得一塌糊涂
有没有好点的办法?比如快拆试尾管座,或者金属伞齿+对转齿?宁可每次换尾轴和尾伞齿

网友A:
路过,没有500机呢!不过炸机没办法一定要拆。

网友B:
改皮换起来也一样。

网友C:
同飞500L 。。
前边的原厂齿把间隙调的紧点。。
后边的用副厂。。
这样炸鸡下来。。一般都是扫后边。。
炸了3次。。扫了后边2次,别断大齿盘螺丝一次。。前对转齿一直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