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最近好火,咱480能用380桨吗

楼主(2015-10-22):
如题,想问问大家,不知道亚托450L或者x3能上380桨么。希望试过的朋友说些感受,有暴飞视频学习一下就最好啦,
谢谢大家~~

网友:
可能要480才能上。x3.450l

网友:
x3.450l应该会打到尾桨!

网友A:
我450L用360桨都打到尾桨,你用380桨就等着炸机好了。

网友:
500都能改550桨,450改380不是梦。 加高脚架就解决扫尾桨了,剩下的就是加长再加长

网友B:
几乎不可能~

网友C:
富丽465直接换380桨没问题,要降马达齿,而且悬停航线还好,3D就够呛,即使是花3520电机,也很累很热!

网友:
ALZRC  465可以使用380桨,尾管比450L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450L用360桨都打到尾桨,你用380桨就等着炸机好了。

450L能打尾桨?难以想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富丽465直接换380桨没问题,要降马达齿,而且悬停航线还好,3D就够呛,即使是花3520电机,也很累很热!

毫无疑问,要降马达齿和调整油门-螺距曲线,这是很多人由325桨改为360桨失败的原因。

但“而且悬停航线还好,3D就够呛,即使是花3520电机,也很累很热!”就引起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为什么会这样?

由325桨改为360桨,或,由360桨改为380桨,目的是 提高效率,或,维持同等效率转化更多的功率。我们多数是保留原动装,即提高桨效率。

很显然,如果是同样的3D动作,激烈程度也相同,从物理的观点,需要同样的桨功率,却电机“也很累很热”。

推论:
1. 电机效率下降了。
2. 或,电机要发出比以前更多的额外功率。

问题: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E:
360直接装380桨路过,浮力爽歪歪,而且爆艹测试后并没有任何打尾巴的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360直接装380桨路过,浮力爽歪歪,而且爆艹测试后并没有任何打尾巴的迹象

感谢分享,事实才能说明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450L用360桨都打到尾桨,你用380桨就等着炸机好了。

我亚拓450L一直用360桨从没出现打尾桨现象

网友:
听说x3皮带版可以用380桨,看大桨和尾桨的距离应该够的

网友:
我也想试试,只是不知道花2520受得了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富丽465直接换380桨没问题,要降马达齿,而且悬停航线还好,3D就够呛,即使是花3520电机,也很累很热!

3520~? 252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毫无疑问,要降马达齿和调整油门-螺距曲线,这是很多人由325桨改为360桨失败的原因。

但“而且悬停航 ...

俺不知道答案,俺只是实测结果!

网友:
2520!

3520塞不进465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B:
3520~? 2520?

380用的3020老兄,国外已经有x3改380mm的改件了,看来没有问题,可能就是要降齿,换尾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不知道答案,俺只是实测结果!

看来这只是一个对我来说有趣。。。。。。

网友B:
引用 网友F:
380用的3020老兄,国外已经有x3改380mm的改件了,看来没有问题,可能就是要降齿,换尾管。

3020靠谱~ X3改靠谱,465或450L主、横、尾轴强度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