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手动正常,姿态起飞就翻

楼主(2015-10-23):
电机和桨的安装都正确,手动能飞也说明这些没有问题
imu校准过,姿态模式起飞就翻,举起来推油们明显两边升力不一样,怎么办?

网友:
怪了去了,别人都是姿态好飞,手动难飞;油门行程校正了么?

网友A:
imu校准的时候放平了么

网友B:
重新校准加速计试试,手动模式没问题,姿态和GPS模式翻,说明加速计有问题了

网友:
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u校准的时候放平了么

放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校准加速计试试,手动模式没问题,姿态和GPS模式翻,说明加速计有问题了

在哪?基础校准做过好几次了

网友:
那应该是飞控出问题了!返厂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哪?基础校准做过好几次了

拆开飞控,看看减震海绵有没有脱胶。没有的话,装好再做一遍高级校准。如果还不行,返厂~

网友A:
放平之后的读数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飞控,看看减震海绵有没有脱胶。没有的话,装好再做一遍高级校准。如果还不行,返厂~

怎么做高级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平之后的读数是多少?

网友A:
那不应该啊,重心检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应该啊,重心检查了么?

重心没问题,手动都能脱控悬停几秒

网友:
别拆了,直接找DJI吧,先打客服电话问问

楼主:
今天用手动模式航拍,比姿态爽多了

网友:
遥控手动跟姿态搞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