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飞控怎么给天地飞9接收机供电?

楼主(2015-10-23):
初入门组四轴飞行器,刚入手天地飞WFT09II+NAZA Lite飞控+非凡科技G2(M8N模块)GPS,因为用的电调是好盈铂金30A Platinum OPTO没有BEC输出,所以现在连接飞控和接收机就有个疑问,怎么为接收机供电啊?

现在只知道NAZA Lite的多功能模块(VU)自带了一路电源输出(我查了一下那三根线应该连接飞控的X3接口),现在就不知道接收机最下面那个9/T接口怎么办啊?怎么给接收机供电?难道还要单独买个装4节5号电池的电源盒给接收机供电么?还是由naza lite飞控的什么接口接线给接收机供电啊?

请大侠们指点迷津!

网友:
好水,不用单独供的,接收机正常连接飞控,飞控自己会供的

网友:
飞控有PMU,会来电的

网友:
飞控上所有的5V和地都是通的

楼主:
惭愧啊,老ID遇到新问题,昨晚自己琢磨了一晚上都没搞清楚,天地飞9的说明书也没有说清楚,NND!
感谢楼上几位热心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