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穿越260装配随拍、手记、“CC3D”

楼主(2015-10-23):
时间长没码字了,都不知道怎么给大家打招呼了,强子向你们问声好。虽然每天都是逛5imx,但是工作忙,实在是没有时间写帖子,今天忍不住了,动手了。哈哈,我看最近大家都在玩穿越,都在折腾CC3D。我一好哥们儿说的不搞不搞,最后还是没忍住买了套。(偷偷告诉大家,其实他想买phantom3的,但是无奈新疆这边没法解锁,玩不了,无奈啊。。有钱都花不出去,,只能装个穿越解解心瘾了,DJI咋这么***呢。艹。。我代表新疆的同志们向北 京同样解不了锁的同志们表示慰问,哈哈哈哈)。今天刚睡起来头还有点疼,晕乎乎的,说的语无伦次的地方还请大家见谅啊在帮他装机子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心得和问题,一并发到帖子上来供大家参考,同样希望大家伙能积极回帖也帮我回答下篇尾的问题。谢!
配置送上:机架:GE260Z(可折叠)
          动力套装:KINGKONG FORCE 200、(电机:2204 KV2300*4、电调:BLHeli固件12A*4、bec:5V UBEC*1、桨6040*10、另购:分电板*1)、
          图像设备:Sony 700线摄像头、200mw图传、鹰眼锐视、
          飞控:mini CC3D(带减震板)、
          遥控:Futaba T8FG
          电池:3s 2200 25c 或 3s 1300 25c

第一次装穿越,啊 啊啊 。感觉好难装,因为都小小的。好袖珍都。。零件完全没地方放。头好痛。。

盖上板子YY下。。嗯嗯。。。蛮帅的。。

CC3D是kingkong里带的那种带减震板的mini的,飞控选址很困难,只能让飞控占用电池仓的位置了。

电池本来是放这里的。还有个挡板,可以调整放2200的还是1300的。

装配的时候走线一定要规整好,不然装出来乱七八糟的不好看,而且机器小,空间很紧张,一定要事先规划好线路和你要装载的设备,不然装好了才发现什么东西没装进去就麻烦了,尤其是分线板,要做好绝缘,碳纤板是导电的别忘了,在空中出了问题可了不得,还有就是转轴处,一定要留好线的长度,要不折叠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线并不够长。

装桨了,继续YY。。
接下来调试CC3D,有不懂的大家可以学习泡泡老师的教程,讲的非常详细具体,简单易懂,值得学习。

刚刚出去试飞了两块电池,机器非常稳,自稳模式下打杆反应迅速,回中也很快,只有很小距离的漂移,无风情况下基本能做到脱控悬停,走航线掉高的情况有,但不明显。电机的做工也很不错,没有感觉到明显的震动,原带的桨平衡也非常好,听我朋友说店家提供两种型号的选择,可以用5寸,也能用6寸,好像6寸挺合适的,有没有朋友知道的给分析下这两种桨,谢了。(我发现这个kingkong的UBEC后面有个外星人的头像,我的S500机架,QQ飞控,KKpro飞控,都是这个厂家做的,材料做工都非常好,性价比也非常高,但就是不知道厂家叫什么名字。。我想说的是简直就是模型界里的活雷锋啊!)因为在试飞阶段,摄像头跟图传还没装,手动模式也等到周末的白天我在去爽爽,估计挺歹的吧

接下来是提问阶段,问下各位大神。---------------------------------------------------------
1:油门曲线怎么调飞着舒服些?
2:CC3D这飞控能接卫星(GPS)吗?能定点吗?地面站为什么还有地图啥的?是不是就是为了卫星(GPS)用的?
3:飞控上剩下的那么多接口是干嘛用的?
4:遥控器上的6通道,也就是旋钮通道,是干嘛的?起什么作用?
5:CC3D有数传吗?

问题就这些吧,先谢谢大神们了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或者有好的玩法或者练习的技巧或者新潮的点子提出来,我们共同学习探讨交流进步。
“乌市疆域模型俱乐部欢迎你们的加入:72559303”

后期我在帖子还会跟进试飞视频,调试视频,穿越视频,编队爽飞视频,或者。。额。炸鸡视频也说不定,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n+102)

网友A:
同配置,同地区,+10086

网友B:
呀,我能说我刚装的也是这个配置的,绑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呀,我能说我刚装的也是这个配置的,绑定一下

这么巧 啊

网友C:
和楼主的机架一样,配置用了小一号的银燕1806电机,好盈12A电调,CC3D,索尼700线,200HW图传,天九接收,5030两叶浆,用2200电池穿越飞行8分钟,下来电压3.79。估计不暴力飞的话10分钟差不多。有个模友和我配置一样但是用的2204电机,结果同样电池大概5分钟后降到3.8。看来要是不追求特别暴力的话1806的续航会更长一点!

网友B:
不过我用的是kingkong的分电板,倒是感觉出乎意料的小

网友D:
坐在马桶上顶顶强哥~你的大六轴咋没说发个装机帖子呢?

网友E:
顶一下,打算入手kingkong动力,请教感觉如何

网友F:
我是等着看解决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配置,同地区,+10086

柳泉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呀,我能说我刚装的也是这个配置的,绑定一下

上图上图,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楼主的机架一样,配置用了小一号的银燕1806电机,好盈12A电调,CC3D,索尼700线,200HW图传,天九接收,5 ...

十分感谢!因为当时的这个套装没有电机大小可选,但是又是一体解决方案,想的电调电机匹配应该不错,所以就买了。续航的话我个人觉得在穿越上就没必要太过于纠结,毕竟是一个能带给人快感的小玩意儿。,想要快感当然耗电就快了,多带几块电池就好了嘛,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我用的是kingkong的分电板,倒是感觉出乎意料的小

kingkong的分线板???没见过,兄台能否劳烦上图一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因为当时的这个套装没有电机大小可选,但是又是一体解决方案,想的电调电机匹配应该不错,所以 ...

也是,基本上穿个3-5分钟的就手心冒汗、两腿打软、头晕眼花了。时间长了也受不了。5分钟比较合适。飞一电抽根烟缓缓。

网友:
引用 楼主:
kingkong的分线板???没见过,兄台能否劳烦上图一瞧?

就是这个实际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坐在马桶上顶顶强哥~你的大六轴咋没说发个装机帖子呢?

那位那位?妖怪快快现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一下,打算入手kingkong动力,请教感觉如何

目前具体的飞行时间,悬停时间还没有详细测试,从整体感觉上来说整体解决的这种模式挺好,不用操心买什么了。从做工上来讲我在帖子里也写到了,这个公司(虽然不知道叫什么,但是很讨人喜欢)的产品从QQ飞控,KKpro飞控、到s500机架(我亲自用过的)不管包装也好,附送的小配件也好,产品质量来讲都非常非常棒,更别说kingkong了,电机电调无毛边,印刷图案精致,线材的出线端全部上好锡的。但是缺点也有,提一下,没有电机和UBEC的说明书,不知道从何下手,具体的参数不清楚,还有英文的,估计是不是出口产品。在一个好像就是官方没有相关产品介绍。就是这些吧,其他的还希望各位兄弟们看看在使用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什么,在提出来也好,总之非常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等着看解决问题的

估计回帖的兄弟们多了,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位那位?妖怪快快现形!!

最后一张图最右边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张图最右边那位!

握个手,送炸DAN,哈哈

楼主:
OK了!!真的是太麻烦了!好费神儿。。睡了睡了等下周在试飞吧,乌鲁木齐都下雪了,能飞的日子不多了

网友G:
漂亮的机架,好手艺,你的问题我只知道一个,就是gps,cc3d可以装gps但定点就别想了他只能提供那个位置信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漂亮的机架,好手艺,你的问题我只知道一个,就是gps,cc3d可以装gps但定点就别想了他只能提供那个位置信息 ...

第一次装机,还有不足之处,兄台过奖了!那意思就是要用这个GPS定点的话就别想了?好吧....我对于cc3d这个地面站的设计我也是醉了...看着那么复杂.能用的没几项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具体的飞行时间,悬停时间还没有详细测试,从整体感觉上来说整体解决的这种模式挺好,不用操心买什么 ...

感谢!我现在用的是某宝35一颗电机,摔了几次,感觉电机轴的间隙变大 了,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我现在用的是某宝35一颗电机,摔了几次,感觉电机轴的间隙变大 了,不太好。

好电机也好、差电机也好、不管是谁摔了碰了都很疼啊,对动平衡影响都非常大。动平衡是考量电机效率高低的重要标准。动平衡做得不好,从发热、寿命、效率、等等各个方面都会有影响。更别说你都能感觉到间隙都有,那隐性的东西不知道都偏差到那里去了。转起来能量都被惯性和热量消耗掉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消不完的果冻和消不完的震动,但这只是针对航拍机器来说的。对于小穿越来说的话只要不是太大的震动一般没问题,也没必要争取多那一两分钟的续航,多带几块电池就好了嘛,一块电飞完还能抽根烟休息休息。多好。。。哈哈哈

网友H:
CC3D刷 CleanFlight固件就能用gps 了,反正我的CC3D调gps没调成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CC3D刷 CleanFlight固件就能用gps 了,反正我的CC3D调gps没调成功过。

固件在哪里找?

网友I:
朋友 说下 2200电池 和1300电池的差别吧  我以前用2200电池感觉很重  之后把穿越机出了  现在重新入的穿越  正在犹豫1500电池还是1800电池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也是,基本上穿个3-5分钟的就手心冒汗、两腿打软、头晕眼花了。时间长了也受不了。5分钟比较合适。飞一电 ...

飞完一个电,两眼冒金星!

网友H:
给 链接:http://pan.baidu.com/s/1kTjJUGR 密码:tzi4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朋友 说下 2200电池 和1300电池的差别吧  我以前用2200电池感觉很重  之后把穿越机出了  现在重新入的穿越  ...

我用2200的电感觉不错啊,一推杆。机机没了,在一拉杆“呼”一声又没了。。。要是用1300估计。。。。不推杆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飞完一个电,两眼冒金星!

脑力消耗太大,飞完回家吃核桃补补脑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 链接:http://pan.baidu.com/s/1kTjJUGR 密码:tzi4

谢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