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精灵3a版几个技术问题

楼主(2015-10-23):
最近忙过了,弄了台精灵3a版玩玩。昨天下午测试了热点环绕,跟随模式等感兴趣的功能。热点环绕速度设置2米/秒,画面很稳定了,比以前用精灵2手动拍摄方便很多,赞一个;跟随模式也很有意思,问题是这个模式最低离地高度多少?还有航点飞行功能,只能一个点一个点飞过去指定航点,可不可以在地图上直接手指指定航点后自动飞过去执行?找了几次都没找到;还有最后个问题,精灵3的GPS有没有考虑双星定位?因为我在郊区乡间空旷地带起飞,一键返航还是有2-3米的误差。

楼主:
还有个问题,固件升级后显示可以拍摄2.7k视频,请问是不是插值提升的像素?

网友A:
同楼上一样的疑问 希望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B:
1 跟随模式限制10米高度以上 好像是
2 航点没试过 实在想不出这个功能在实际航拍有什么用
3 不管你几星 民用的GPS就就是这个精度了 再高那就是军用级别了
4 像素问题 只是个数字游戏 稍微懂点的人都知道 手机有4000W像素 但是能比得上单反1000W像素吗
有时候所谓的4K也好 2K也罢 更多也只是你干活的时候忽悠一些那些不懂的客户
目前的电脑设备 除非是近期的电脑 否则编辑这种2K以上的视频 基本都剪不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