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手30多块钱左右的行车记录仪,能FPV么

楼主(2015-10-23):
二手30多块钱左右的行车记录仪,模具都差不多的,看到有AV接口,不清楚到底能不能边录边输出,想硬挂四轴练手。

网友:
这个,,估计不行吧,,

网友:
延迟大 而且重

网友A:
可以改下试试 反正才30块,  不过改后 估计  延迟 卡机 各种问题

网友:
体积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下试试 反正才30块,  不过改后 估计  延迟 卡机 各种问题

如果本身就是同时输出的,应挂不会卡机吧,看大家都用那个蓝色方形的来改,这个没见人改

楼主:
可以输出?延时不是穿越用的,能不能接受呢。

网友:
可以的,这个我亲自拆过,装在派诺特的AR.DRONE2.0上面玩过,就是电路板太大了,不过效果可以说是烂得没边际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