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逸600伞折四轴机架小评(上图了)

楼主(2015-10-23):
乐逸新出了600的伞折四轴,看着不错,就入手陪大疆的e800。昨天完成安装,说下小感受。1,做工不错。2,零件间距小,没什么空隙。3,轻,大概550左右。4,售后不错,对有问题的配件马上发了顺丰过来。下面就是吐槽时间了:1,零件品控有待提高,东西收到后,发现1个电机座1个折叠管座和个铝柱的螺丝没有开槽。建议提高质量控制。
2,零件少发,经检查发现少发了2个铝柱和几颗螺丝。
3,脚架支撑点强度不足,脚架与机身的连接处强度不足,当机子全重的时候能明显看到连接处发生形变,六轴的不会有此情况,因为六轴的连接处在中间的机臂下,而四轴连接处的机身上下板没有硬连接。这个地方建议乐逸立即进行修改,能在此处加上下板连接件提高强度。
4,脚架能陪个海绵或者橡胶头,原装机架光秃秃的。
5,改一下安装说明书,说明书的配图明显有两处错误。图片上电脑再发。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收放脚架就好了

楼主:
下中心板强度一般

网友:
真心感觉这不适合大轴距

网友:
有没有爽飞的视频

楼主:
今天试飞,抽动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试飞,抽动严重

啊,怎么回事,机架有问题吗?我正准备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试飞,抽动严重

你用什么动力和电池,还有桨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动力和电池,还有桨多大

大疆的e8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疆的e800

我现在是朗宇4108,13的桨,你说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疆的e800

我现在是朗宇4108电机,13的桨,可以用10000的4s电池吗

网友:
中心板太薄,逢炸必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是朗宇4108电机,13的桨,可以用10000的4s电池吗

e800的桨是13.5寸的,我用6s5200电池

网友:
连山寨都不会的,还能要求怎样

网友:
我现在是朗宇4108,13的桨,你说可以吗

网友:
这个中心板是多厚的哦

网友:
楼主。有没有爽飞了

网友:
飞控减震太奇葩了。直接粘板子上就行了啊

网友B:
我准备入乐逸的六轴机架,然后自己加长轴距到750,才放得下大疆e800,不知道到时候机架强度够不够呢?

网友:
千万别买这个机架 这个机架下板是玻纤沉金 类似的还有图腾580伞折 软的一塌糊涂 关键是脚架和机身连接地方的上方是空的 不夸张的说 起降2次之后 脚架和机身连接处就变形了 因为2.5kg的重量就落在这个小小的玻纤板连接处 这块侧面看就会拱起

网友:
乐逸新出了600的伞折四轴

网友C:
前面觉得设计还可以,现在各个都说软,还好没急着买

网友:
看摺叠件 就只有四个镙丝固定,一看便知省料,买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觉得设计还可以,现在各个都说软,还好没急着买

还是飞越的吧,我有点后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准备入乐逸的六轴机架,然后自己加长轴距到750,才放得下大疆e800,不知道到时候机架强度够不够呢?
...

还是飞越的吧,这个下板不是碳纤维的,软。不推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飞越的吧,这个下板不是碳纤维的,软。不推荐了

下板是哪块?我能不能自己去买块碳纤维的下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飞越的吧,我有点后悔了

飞越我也装过,神烦,各种反人类的设计,   sport版可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