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1米飞碟动力系统,请大神给配置

楼主(2015-10-23):
目前基本配置:
飞碟直径一米
机架是X600的(轴距600)
XXD2212 KV980电机

银燕20A电调
QQ飞控(感度12)
普通1045浆
KPOWER 3s 11.1V2200MAH25C 电池

YouMe11.1V 2200mAh 3S 30C 电池
天地飞7+7通接收机

飞碟灯光系统有二套,起飞重量二公斤,现有动力不够,求助动力升级

网友A:
能装得下12

网友A:
不小心按错键发出去了,能装12寸桨吗?

网友A:
可以的话试试飓风2810+1238+好盈3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小心按错键发出去了,能装12寸桨吗?

11寸可以,12寸有点紧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话试试飓风2810+1238+好盈30a

这个电机好大的吧?我查下

网友B:
600的轴距可以上3508的电机了!11寸浆也勉强够,不行就往外再扩一点上12寸浆,电调换30A,电池3S也行,就是留空时间短点!

网友C:
我有套全新的,卖你,看我帖子

网友D:
四轴的话 1.2KG以下 2212
1.7KG以下  2216
你现在装2212都2KG,换了肯定更重

你这个起码2814  3508这样把

网友:
会玩,有想法!

网友E:
电机加大,电池电压加高成4S,桨还是可以沿用10寸桨,

网友F:
老刘2012年入模时也做过1米的飞碟。
http://www.tudou.com/v/GUT1LSFeUnA/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的轴距可以上3508的电机了!11寸浆也勉强够,不行就往外再扩一点上12寸浆,电调换30A,电池3S也行,就是 ...

有一种4006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套全新的,卖你,看我帖子

有图片吗?

楼主:
谢谢,偏向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轴的话 1.2KG以下 2212
1.7KG以下  2216
你现在装2212都2KG,换了肯定更重

谢谢,是太重了,不知推力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片吗?

全新未使用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种4006可以吗?

你可以搜搜参数,绝对便宜卖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加大,电池电压加高成4S,桨还是可以沿用10寸桨,

有三个3S电池了,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搜搜参数,绝对便宜卖你

谢谢,列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刘2012年入模时也做过1米的飞碟。

飞的好平稳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一种4006可以吗?

4006大了!3508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6大了!3508刚好!

以为是一样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6大了!3508刚好!

3508配3S2200电池和1045浆,用20A 电调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3508配3S2200电池和1045浆,用20A 电调可以吗?

3S只能非常勉强,但是2200毫安是肯定不够,浆你能上11寸就11寸,手头没有就先用10寸吧。20A我觉得危险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只能非常勉强,但是2200毫安是肯定不够,浆你能上11寸就11寸,手头没有就先用10寸吧。20A我觉得危险了 ...

哦,要换4S电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是太重了,不知推力是多少?

起飞重量是总推力的45%以下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飞重量是总推力的45%以下最好

学习了

网友G:
一个泡沫架子能这么重,也是醉了。。

网友H:
能飞几分中?youme的电池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刘2012年入模时也做过1米的飞碟。

网友I:
上6S,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
换成 EMax 2216,电池换成 4S 的试试呢?

网友:
出售NAZA   F450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7561&fromuid=189024(出处: 5iMX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泡沫架子能这么重,也是醉了。。

是珍珠棉的,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飞几分中?youme的电池怎么样

才飞过几次,电池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6S,什么问题都没有

2212电机已经挺热了,准备先升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