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 在CF软件上一点传感器选项软件就假死!但用BF软件点传感器,数据输出正常!

楼主(2015-10-23):
NAZE32 在CF软件上一点传感器选项软件就假死!但用BF软件点传感器,数据输出正常! CF软件版本为,1.10 是2015年10份的最新版本。是不是这个新版本有问题,换较低的版本就好了?

CF软件如图

CF软件如图

BF软件如图

BF软件如图

楼主:
自己先回复下,在线等!

网友:
换英文版的软件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我的wim7 32位,有你这个情况,刚才试了。估计是USB供电电流不足吧?

点了传感器后就不能点其他选项了

点了传感器后就不能点其他选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wim7 32位,有你这个情况,刚才试了。估计是USB供电电流不足吧?

电流不足但是BF能读取数据啊!看泡泡老师的教程,好像他也是没外接电源就能显示。一会试试拿UBEC供电试试看看是不是还这样。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昨天从新装的系统把XP换成了WINDOW10 64位专业版系统,就好了,就是WIND10那是相当难用!!

网友(2016-01-01):
bf还是cf好用?

网友:
可以給我中文的調參軟件嗎?英文的實在難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