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飞800六轴,最近想入个650以下的四轴,机架问题,很是苦恼,请前辈们进来指导下

楼主(2015-10-23):
机架一:伞折 小四轴 小钢炮,轴距:650MM重量:700克 价格是1300元。

机架二:领飞 航拍小四轴金属伞折碳纤机架,分450、550、600(计划上600,感觉大点稍微稳一些,600机架的价格是728元,空机重量:500g

一直飞800六轴,最近想入个650以下的四轴,机架问题,很是苦恼,请前辈们进来指导下。

想要一个机架稳一些的,不想果冻。看上了两款机架,但是都是固定脚架的。
问题来了:1这两款那个机架更好,更稳,大家谁有使用过这个机架的。
                 2我计划是三轴云台挂狗拍,会不会左右旋转共120度范围内,拍到我的固定脚架。(卖家没有给我准确合适的答复)
请有经验的模友和前辈,指点一下。多谢。

楼主:
机架一:领飞 航拍小四轴金属伞折碳纤机架,分450、550、600(计划上600,感觉大点稍微稳一些,600机架的价格是728元,空机重量:500g

机架二:伞折 小四轴 小钢炮,轴距:650MM重量:700克 价格是1300元。

网友:
楼主800是挂单反吗?
想请教一下,挂微单用多大轴距的机架比较好?650的6轴能行吗?

网友A:
某宝找zp系列订制   机架一步到位  不用后续升级   我入了一架正在调试

网友B:
同样有这个选择的疑惑,目标机架也是这两款,一直在犹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有这个选择的疑惑,目标机架也是这两款,一直在犹豫。

留个QQ,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留个QQ,一起讨论一下。

8095六4893,欢迎加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某宝找zp系列订制   机架一步到位  不用后续升级   我入了一架正在调试

你好?请问链接有吗?扣扣留一下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链接有吗?扣扣留一下好吗?

某宝搜这个 ZP系列定制四轴机架25

网友:
我也在做大机,电机楼主有什么选择?

网友:
请问楼主 入这个架子了吗

网友(2016-01-05):
欣赏下拆下来的中心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一:领飞 航拍小四轴金属伞折碳纤机架,分450、550、600(计划上600,感觉大点稍微稳一些 ...

楼主 我也好纠结啊 是上四轴600还是上6轴650.。。。你最终选的是哪款?

网友:
玩航模不走回头路,都玩800六轴了,还玩什么小四轴?

网友D(2016-02-28):
装了很多台小钢炮是真心的不错,至于图一用那么长的铝柱就先给个差评

网友(2016-07-04):
引用 网友D:
装了很多台小钢炮是真心的不错,至于图一用那么长的铝柱就先给个差评

有没有要出的 小钢炮啊   我打算买一个至少能挂GH4的

网友:
在用第二款小刚炮,如果再轻点就爽飞了。就是脚架不能折叠不爽。要改!

网友:
如果想不让3轴云台不怕到固定脚架是不现实的。既然用三轴的云台还纠结脚架和机架那是多余的了。3轴云台必须配收放脚架那是肯定的,这个问题大疆和其他专业的厂家都是这么解决的。600左右的四轴机架和650 的六轴机架对比性是没什么悬念的,要航时长肯定要上大桨和低KV值的电机。对航时要求不高的,但要求稳定性高的那就要上6轴和8轴了。我以前做过4轴和X8的对比,同样用一个最便宜的云台。云台直接从4轴上下来装在X8上,X8上面飞云台都不用调一点果冻啥的都没有。但X8的航时却比4轴少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