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属于自己的无人机s很早

楼主(2015-10-23):
核心提示:每次出去玩航模,都会被很多人围观,外行的会问小伙!您这飞机是自己做的吗?能飞多高?飞多远?烧油的吗?咋不用铁做呢?完了还
       每次出去玩航模,都会被很多人围观,外行的会问“小伙!您这飞机是自己做的吗?能飞多高?飞多远?烧油的吗?咋不用铁做呢?”··完了还会夸一句“这小伙子真厉害!”懂一点的会问“吆!四旋翼!用的什么飞控?什么配置?挂的什么相机?单控还是双控?……”如果你是新手,如果你也想被围观,看完这篇傻瓜教程,你也可以拥有自己的飞机啦!

现在的无人机有好多种,比如多旋翼,函道,涡喷等等。比较主流的是多旋翼,因为她能够执行航拍任务。所以接下来就简单讲讲怎么组装一架入门级四旋翼吧!

以S500为例:S500是一架入门级的四旋翼飞机,这里的500指的是轴距,就是对角的两个电机之间的距离是500mm。

     (下表是个人认为比较好的一种配置方案,也可根据自己的喜好任意配置)

数量

说明

S500四轴机架

大疆Naza M Lite飞控

最好带GPS

大疆E300动力组

1套

带电调

天地飞9遥控器

格氏3S 2200mah锂电池

想一次多玩一会就多买几块

B6充电器

带电源适配器

电压显示器

插到电池平衡头上显示电压

这里选择E300动力组是考虑质量的同时拆卸也方便,而且组装也方便。另外需要电烙铁、焊锡、台钳、螺丝刀、扎带、电池扎带、魔术贴、香蕉头、热缩管、3M胶、XT60插头或T插胶等最基本的零件和工具。

有了材料就开始吧!

1、焊接:把热缩管套在电机的三根线上,然后把香蕉头焊到电机上,再把用热缩管套住香蕉头同样的方法把电调也焊好(如果已经有香蕉头了就不用焊了,跳过这一步)。把四个电调另一端的两根粗线分别焊到机架中心板(大的那个)的焊点上(中心板上四个角标有正负极的矩形焊点,红正黑负)。焊完之后发现一侧还有两个标有正负极的焊点,我们把电源线和飞控的供电模块一起焊到这个焊点上,电源线另一头是接电池用的,供电模块是接飞控的。

2、下面到了考验眼力的时候了,拿出飞控,在中心的位置有一个小箭头,它指向的是飞机的机头,所以一定不要粘歪了,然后用自带的3M胶粘在中间的位置。然后按照下图把电调线到飞控上对应的插口里。

3、拿出遥控器的接收机,然后根据下图和遥控器说明书把飞控和接收机连好。把供电模块插到X3上。(飞行的时候实际是遥控器发射信号给接收机然后间接控制飞控。)

4、都装完了,再组装机臂和脚架,机臂有两种颜色,用来区分机头,具体哪个颜色作为机头看您的喜好,只要能分清就行!然后布线方式也根据自己的安排,尽量简洁整齐,不要被螺旋桨打到!盖上上盖板!

5、把GPS拆开,先把支架粘好然后装到盖板上,把罗盘的接线接到飞控的EXP插口,然后把GPS粘到支架顶部,注意粘的时候线出来的地方要朝着机头正前方。然后把LED灯插在飞控的LED插口,另一端我习惯粘在机尾,这样飞机飞行的时候就能及时看到飞机的状态,也可以缠到支架上,总之能看见就好!

6、电机一共有四个,分为两种,白头的装在M1M3位置,黑头装在M2M4,然后把电调分别接到电机上,三个头随便接。然后去大疆官网的技术支持栏目里

下载飞控调参软件。

用连接线把电脑和LED灯连好并给飞机供电,把遥控器调到固定翼模式并跟接收机对频。打开软件,修改基础里面的参数,具体方法请参照软件里的提示,注意参数修改以后需要按下回车键才会写入,在遥控一栏下面有一个控制模式切换,使用的是U通道,它对应到遥控器的三档开关上,调的时候先把开关拨到上面,进入遥控器的菜单辅助通道设置里面,具体是哪个通道看你的U通道接的接收机的哪个插口,按“+”“-”调整指针使当拨动开关到三个档位的时候分别对应GPS、姿态、手动。其他的保持默认值就好!

7、调完参数以后把线拔掉,先不要急着装桨,解锁遥控器用手触摸四个电机的转向是否符合下图

如果不符合,随意对换电调与电机之间的两根线即可!最后用扎带把电调固定在机臂上用魔术贴和电池扎带把电池装上,然后装上螺旋桨就可以飞啦。

完成以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当然新手练习不需要加相机。)

       起飞前的准备,先打开遥控器再给飞机上电,等LED灯变绿灯慢闪,说明此时卫星数达到了7颗以上,可以使用GPS模式起飞了,但这之前先要校准罗盘,方法是先掰动控制模式开关来回掰动十次,发现LED灯变黄色,然后水平拿起飞机,机头朝外,原地转一圈,此时灯由黄变绿,然后让机头朝下再次转一圈,灯灭表明校准完成,否则失败请重新校准。(不懂的可以去官网下载说明书,具体操作以官方说明为准,建议新手去官网下载飞控的说明书仔细看一下红字部分,里面讲的很细)

这里有几个小细节就是,推油门的时候,感觉飞机马上要离地了的时候,稍快一点推一下油门让飞机一下子飞离地面,不要让它在地面上犹犹豫豫的,容易造成侧翻事故。飞行中及时观察LED灯的状态,发现闪红灯时一般是低电压,就该换电池啦!不要让电池过放否则会损坏电池甚至坠机!

航模不是玩具,毕竟有一定危险性,所以一定要强调安全问题:

1、新手建议飞GPS模式,手动模式不要轻易尝试。

2、起飞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缺一不可:飞手状态良好、飞机状态良好。

3、不要往人多的地方飞,不要在城市中心位置飞,以稳为重,不要随意秀操作!

4、飞机起飞时周围十米内不要有人。

5、飞行中不要让飞机脱离视线,保持清醒,随时观察LED灯及时了解飞机状态。

6、万一出现姿态不正等失控现象,马上切换到手动模式尽量救机。人身安全第一位!

小知识点补充:

1、电机的KV值:电机空载时转速=KV值*电压,通常情况下KV越大扭力越小,配的桨也越小。

2、电池:对于锂电,每S有3.7V的电压,充满电有4.2V电压。锂电池的使用电压不可降到每S3.6V一下,否则会永久伤害电池甚至报废!

3、螺旋桨的型号:一般前两位是尺寸,后两位是螺距。例如8060的桨,直径是8英寸,螺距是6英寸。

4、飞机降落的时候尽量走Z型,因为竖直降落不稳定,容易摔机。

喜欢DIY的同学可以尝试其他配置或者组装方案,另外,玩航模要省钱,省钱就是烧钱的开始。因为买质量差一点的零件飞几次就摔一次还不如直接买好的零件一般不出事,而且万一出了事,不是你省下来的几百块钱能解决问题的!

无人机的组装对于新手来说并不是特别简单的事情,很可能出现各种问题,本文仅作为参考。很多方面难免有些疏漏,如果有那些方面写的不够细致或者不妥,还请读者海涵,也非常欢迎各位飞友提出问题,一起讨论无人机方面的知识!

来自深圳中航佳智能科技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