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暂时转战穿越机,求助!

楼主(2015-10-23):
刚搬了宿舍,450实在没地方飞,憋屈了三个月!
小区有块草地,有树,450是不可能了,很久以前就想入穿越机,这回终于找到借口了
言归正传,手头清一色2200电池,D10控,剩下RX601接收,打算直接上FPV,上多大的机架合适,哪种牌子?

网友A:
我的穿越就是250,d7+rx701,2200电池。为什么要换控?我玩的刚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0电池最好是250往上的机架,但现在流行210以下的机架,一般用1500 3S或4S级往下的小电池,为了灵活不 ...

D10+RX601我用在固定翼都没问题,穿越机距离不会超过固定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穿越就是250,d7+rx701,2200电池。为什么要换控?我玩的刚刚的。

TB上250机架挺多的,现在流行用哪款?还有图传建议多少功率的?

网友C:
260折叠机架,2200mah直接用。再上图传什么的就可以穿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D10+RX601我用在固定翼都没问题,穿越机距离不会超过固定翼吧

是用在固定翼上没问题,而用在小四轴可能2 30米就会有问题出现,我以前发过一个这方面的贴子,你可以到我空间找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TB上250机架挺多的,现在流行用哪款?还有图传建议多少功率的?

买碳纤的qav250,轻。因为601天线短,容易被机架遮挡,建议用701稳妥些。固定翼、直升机用601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在固定翼上没问题,而用在小四轴可能2 30米就会有问题出现,我以前发过一个这方面的贴子,你可以到 ...

感谢提醒,回头一定先测试再飞,RX601飞穿越真有问题一定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60折叠机架,2200mah直接用。再上图传什么的就可以穿越了~

260跟250差别大吗,能折叠确实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260跟250差别大吗,能折叠确实很方便!

基本没区别,稍微大那么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