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追模块 适合任何航模遥控器

楼主(2015-10-23):
不论什么航模遥控器或者车模遥控器,只要按照视频的方法,都能将对应通道改装成感应控制的

网友A:
楼主,模块多少钱一个?给个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模块多少钱一个?给个关键字

<DH-6050三轴重力感应模块>淘宝搜索括号里面的文字即可找到

网友B:
请教刘工:这个头追能不能直连天9?不会也是只对应PP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刘工:这个头追能不能直连天9?不会也是只对应PPM吧?

只要您的遥控器上有旋钮  有摇杆  就能用我们的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您的遥控器上有旋钮  有摇杆  就能用我们的模块

不错,就是价钱贵了点

网友:
只是代替摇杆工作而已,可惜不能切换使用啊。

网友(2016-05-26):
楼主,你好,可以加你qq或者微信,想想请教你一些关于头追的问题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