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飞控电压问题

楼主(2015-10-23):
悟空飞控,六轴机架,4110S
电机
,好盈30A电调,1555浆,
舵机
云台
,尼康D90单反相机,起飞重量5.6公斤,6S5200
电池
飞4分钟,降落电压3.82V(单片),这样正常吗?请各位指点!

网友A:
降落电压高了点 才放出一半的电

网友B:
正常 降落电压高了点 留空时间还可以长点 落地电压不要少于3.6v即可 为了安全3.8v是可以的

网友C:
10000mah飞8分钟,微单10-12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