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宇2212kv980diy维修,定子回不到位,求助

楼主(2015-10-23):
之前绕了郎宇v2216kv800,有了那次经验之后,绕郎宇x2212kv980方便快速多了,只是拆定子及线圈花了不少时间,因为原装正品的线圈质量太好了,上了绝缘漆!可是问题也来了,定子回不到原来位置,导致转子转动不流畅!求大神指点工具

网友:
轴承上垫个垫片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ngchuizi

用了,把定子砸了两凹洞

网友:
你何必自己搞,我也是这个电机,返修朗宇,绕线费20,机器绕,来回邮费,总共40搞定,

楼主:
这个价格我都能收个二手电机了!diy注重过程,虽然断手指的节奏,但修复后成就感十足!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把电机轴往下来点就好了

网友B:
好吧!这个折腾的。。。。。新的貌似也就40元吧

网友C:
用力把定子压下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力把定子压下去即可

我已经把整个人身体重量放上去了也没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把整个人身体重量放上去了也没用

总结就是楼主太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结就是楼主太轻了

好吧!^_^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这个折腾的。。。。。新的貌似也就40元吧

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