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S,让我说什么好呢,200多米就失控

楼主(2015-10-23):
p3s开阔野外,gps正常定位,遥控器天线横杆方向(不是端部)正对飞机,飞两三百米就失控,测了很多次,偶尔能断断续续飞个三四百米。飞机垂直上升,时断时连地也只飞了三百米。
这么近的距离,没法用了

DJI论坛里发询问贴,官方回答:
楼主您好,飞机在头顶且遥控器天线竖直摆放,是会导致遥控信号较弱。建议您在飞行的过程中要注意遥控器天线的摆放,注意将遥控器的天线保持与飞机的脚架平行,使得遥控器在最佳通信范围内。

天天把这话复制来复制去,有意义吗?
我07年开始玩航模,连鞭状全向天线端部方向信号最弱都不知道?
FUTABA随便两公里,悟一公里多从没断过,P3S两三百米就断是我操作的问题?

问淘宝卖家,说P3S就这德性,这不是坑消费者么?要和P3A拉出性能差距你可以早说距离这么短,那我就不会买了不

网友:
貌似论坛里很多人反应p3s距离短

网友:
听说P3S是P2V+的升级版,只是升级了相机和图传,不知道飞控有没有升级,是不是直接用NAZA飞控。有没有哪个魔友拆过P3S

网友:
就是V+的升级版  V+也就200米 所以别奢望唱过500米  不然差那3000块钱谁不会算计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可以改装增程 宝有自己搜

网友:
少将哥们:我想进一台3S精灵,看了你的贴子不太敢买 了。我用于摄影,对高度很讲究,它能不能升到300米?

网友A:
P3S图传走的是WiFi信道,距离近是很正常的,信号、码率等指标完全不能和P3P、P3A、Inspire1相比,不在一个级别上。

网友:
不是有什么FCC模式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怎么用的。我是刚接触航模,现在手里就是P3S。在学校楼顶飞,往南200米,东300,西200,北500会出现信号丢失的问题。在郊区,飞了一次,900。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传输画质调低一点应该可以飞远一些吧

网友:
我本来买的标准,被朋友死命劝下来,换了高级版本。看来我朋友真是肺腑之言

网友:
edge 版本,精灵3,连接不上相机,说什么连不上除了Windows和mac以外的设备,求助什么情况啊,其他的安卓手机都可以为什么s6不行啊,有没有连接上的,求教啊。。。。。。现在新生发不了贴,有没有大神求帮助一下。

网友(2015-11-23):
路过!拿分,顺便说几句:精灵3标准版感觉性能有大幅度缩水!同等价位的选择较多!慎入手!

网友:
准确来说是p3标准版!我也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3S图传走的是WiFi信道,距离近是很正常的,信号、码率等指标完全不能和P3P、P3A、Inspire1相比,不在一个 ...

我会告诉你,WIFI是属于2.4G的  精灵3A  3P都是2.4G的,DJI高清图传7999那个也是2.4G的  关于距离远近 取决于电磁环境,天线,发射功率  这几大要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会告诉你,WIFI是属于2.4G的  精灵3A  3P都是2.4G的,DJI高清图传7999那个也是2.4G的  关于距离远近 取 ...

别忽略了调制方式,精灵3A、P和悟的编码和调制方式不是传统的WiFi的通讯协议,虽都是2.4G,效果还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忽略了调制方式,精灵3A、P和悟的编码和调制方式不是传统的WiFi的通讯协议,虽都是2.4G,效果还真不一 ...

不懂你怎么飞,人家P3S刚出来都有人专门测试了距离,郊区900多米  越远越延迟,直至黑屏,按你说的200米就失控,除非干扰,否者机子问题,我的P3A,城市密集区域飞,不足100米就延迟严重,换到郊区飞行,实测2公里轻轻松松无压力

建议换地方飞了------------         电磁环境!  确认机器问题就找DJI售后检测更换了,经销商不管你那么多的,所以不要贪图经销商那便宜个两三百,最后售后还是找DJI

网友:
你的P3S 在哪里飞行的,LZ 就说差不至于这么夸张吧。

网友C:
精灵1代 的来说说 自己改改天线 飞个2~3公里没问题 P3你就别指望了 飞控已被限制 很多地方都飞不起来的,万一你飞起来受到限制会让你失去信号炸鸡。 就放在家门口飞个20~30米就够了 国家现在不许黑飞,我本来没事飞个1600多米看看云海 现在都不敢了 也就600米内的高度 抓到了GCD罚款罚四你
还有P3的机器 你没有DIY地方可下手 万一改的不好送修了他们给你个大刀斩的你肉疼